[综合] 关于保险丝求教 摩托车12v5a和80v5a性能区别

楼主(2023-08-27):
如图,一个是摩托车12v5a和80v5a性能,实际都是用于dc60v设备前端保险丝,实测都可以用,但是实际熔断性能区别呢?
透明的12v5a  100个十几块钱,黄色进口80v5a的50一个。想用便宜的。

网友:
有的高压熔丝里面有弹簧,熔断后能迅速分开,估计熔断分离速度有区别吧

网友:
额定电压/电压等级:

保险丝可以被使用的最大系统电压,在这个电压下不应有对人的破坏能力。

网友:
明显80v的耐压等级高一点儿,高压下更安全。

网友:
高电压对灭弧要求更高吧

网友:
都是百V以下的,没啥区别吧,

网友:
感觉没啥区别,摩托车和汽车我都只看电流

网友:
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严格说起来是有区别的,标称电压 低的用在高电压场合或可发生熔丝断开了电流却仍爬过去而不断电;
而高电压型的用在低电压则没问题;
另一方面外形尺寸因为模具关系不可能跟标称电流种类一样多,导致某些电压不同的保险丝完全相同,那么混着用起来也可以(材质不同且性能不同的除外);

网友:
功率不同罢了!

网友:
dc60v,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非专业人员,搞不懂,平常只看电流,一样的就往上换

网友:
灭弧性能不一样。

网友:
耐压不同而已

网友:
12v5a 绝对不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