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要自制简单的线性可调电源,输出正负电压,大家看看行不行

楼主(2023-08-27):
如图,初步的想法是PD诱骗出20V,给正端供电,20V再转成-15V给负端供电
运放用ST的2904支持+-16V供电,因此这里给+-15V,估计输出能到+-13.5
DAC计划用16位的SGM5353
ADC计划用24位的SGM58200
各位大佬看看可行吗,精度会不会很差,会不会boom

网友:
有技术真好

网友:
看看构想就知道会烂尾

网友A:
既然想做线性电源,为啥要用PD诱骗?PD本身就是开关电源

网友:
线性电源,一般都是默认变压器版本的
与PD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想做线性电源,为啥要用PD诱骗?PD本身就是开关电源

是呀, 开关电源输出的低压是不能做线性电源输入的.
因为线性稳压去除不掉开关电源的高频噪声.

正规的,还是找一个变压器来做, 变压器多少年都难坏.
做线性电源的目的就是, 低噪声,低纹波,高稳定,寿命长.

网友:
用变压器做线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想做线性电源,为啥要用PD诱骗?PD本身就是开关电源

不想搞市电,想要线性可调,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 开关电源输出的低压是不能做线性电源输入的.
因为线性稳压去除不掉开关电源的高频噪声.

变压器又大又重,噪声什么的无所谓,又不做功放

网友:
想法不错 去做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搞市电,想要线性可调,简单粗暴

看你这电路复杂无比,还好意思说简单粗暴?直接用三端可调稳压IC完事。

网友:
感觉比做个开关电源还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电路复杂无比,还好意思说简单粗暴?直接用三端可调稳压IC完事。

三端稳压器有啥推荐的吗,我需要从-13.5到+13.5之间连续可调

网友:
Q2接得有问题吧?用的P管,-15V接的是S极?怎么导通呢,G级15V的时候就直接坏了

网友D(2024-02-15):
引用 楼主:
三端稳压器有啥推荐的吗,我需要从-13.5到+13.5之间连续可调

功率不大就lm317+lm337吧,如果你需要的是正负极反转的连续可调,就当我没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不大就lm317+lm337吧,如果你需要的是正负极反转的连续可调,就当我没说吧。 ...

其实还不止呢,这个既能输出电流又能输入电流

网友:
线性电源要有个调整管,大功率的、带很大块散热片的。。因为这个调整管功耗会很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