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两罗技光栅鼠标M90

楼主(2023-08-27):
如题,两个鼠标,有些图太大不支持手机上传,各位间就看吧

网友A:
一个有电阻,一个直接短接当电阻,这就是卷的原因?

网友:
廉价的古董

网友:
我还没有用过光栅鼠标不知道手感怎么样。

网友:
光栅的好,不用担心坏

网友:
连电阻都能省了

网友:
太爱低配了

网友:
罗技最便宜的鼠标了吧

网友:
好简单,就一个芯片的事

网友:
罗技的低端鼠标,很多品牌机自带的,中规中矩,使用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有电阻,一个直接短接当电阻,这就是卷的原因?

这是0欧电阻
本来就是当跳线用。

红壳黑点和黑壳黑点的凯华有差别吗?

网友:
版子好简单啊

网友:
导线代替电阻了,成本越来越低了。

网友:
光栅比编码轮好用且寿命长。。。

网友:
这种鼠标用用还是靠谱的。就是没办法解决滚轮橡胶变粘的问题。唯一解决的就只能是拆过来。

网友:
M90挺好用的,简单皮实

网友:
似乎低端鼠标里只有罗技比较喜欢用光栅滚轮

网友:
低端,噪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