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88年的熊猫牌自保式触电保安器拆解

楼主(2023-08-27):
大连的老触电保安器;输入用插头,输出用插座,像是用在一些移动式的用电设备上;里面有一个屏蔽罩罩着的“保密”元件“电子桥开关”,估计是可控硅实现自保功能;变压器一样的就是零序互感器;注意看插座,用的是陶瓷绝缘;继电器触点也大。除了一般的漏电保护功能还有自保功能,里面元件出问题后还会自动断电 ;

网友:
看起来好有历史啊

网友:
一九八八年的产品,焊点还能这么光亮,内里也没有灰尘,保养的十分好了

网友:
一定会有人说:用料足

网友:
某些人见了要发疯的大红袍好多啊,可见用料够档次。

网友:
看到电阻好有年代感,关键没生锈,应该是在北方。

网友:
当时的用料还算可以的了,只是接线工艺等不敢恭维

网友:
工艺设计一般,用料在当时看还不错,电路设计没什么惊艳之处,中规中矩,也是当时的材料匮乏,条件限制下的产物,成本还不低,当时是不好推广开的

网友:
接线没有用端子,实际上电流得打折

网友:
又见大红袍,正经的老货。

网友:
现在还能用吗?

网友:
好早的安保

网友:
看外壳改作串灯泡的维修插座挺好的。

网友:
应该备一个用!

网友:
老古董了,第一次看到。。。

网友:
1980年代的产品,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老货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够老的,我都还没出生,而且那个年代农村估计还没有什么电器呢

网友:
是老东西吗?电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