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里面有没有搞一个打印服务器?

楼主(2023-08-27):
小工作室,想搞一个打印服务器方便大家打印(包括有员工在异地,所以最好能实现异地打印)。
看了工作室目前条件,只有路由器和群晖是24小时开机在线,所以,能不能在群晖或路由器中搞个打印服务器?

网友A:
别搞,异地的买个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搞,异地的买个打印机

为什么?不好用吗?

网友:
异地不好搞,本地可以用群辉直接打印,有些打印机直接就可以usb接上就能用

网友:
不懂帮顶,不知道贝瑞盒子可不可以组异地网

网友:
群晖本来就带这个功能,具体兼容型号去群晖官网查。

网友B:
异地打印有什么意义??打印出来然后快递过去?

网友:
你这个要求干了半个腾讯会议的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异地打印有什么意义??打印出来然后快递过去?

是的,还有就是打印了一堆不知是谁的,等到有人来拿,可能又弄得乱七八糟的了

网友:
群晖可以安装打印服务,但是需要打印者在局域网内
你的问题是想远程开启个群晖app打印出来,挺有想法

网友:
异地打印确实有点另类,打印了又拿不走

网友:
感觉异地打印意义不大。要实现建议这样,群晖里面弄个虚拟机,安装蒲公英远程软件,打印机映射到虚拟机里,这样随时可以打印。或者路由器支持打印机,就用路由器搭建一个打印服务器,虚拟机里面添加好打印机,也可以实现打印

网友:
打印机就有这个功能,不用搞这么麻烦吧,比如爱普生的,前提是正常联网,微信小程序只要管理员授权,异地手机上直接就打印了,适用最多的家庭场景,孩子在家写作业,家长远程打印,孩子只需要去打印机旁守着就行。

网友:
如果打印机自带联网功能就按楼上说的,一般各家都有app可用,如果没有,那么路由器是企业级的一般都有这个功能,是op的话装cpus,兼容性还是不错的。群晖套件不了解,但群晖是linux 所以也能装cpus

网友:
还有如果嫌麻烦网上有现成的打印服务器,一般都是用tp702这类老旧迷你路由器改的,其实就是op+cpus,只不过帮你都配置好了,不用自己折腾

网友:
电脑上要装个群晖搜索的那个软件,在官网上下,然后配置打印机

网友:
如果是USB接口的打印机可以用群晖里的Virtualhere,不过好像要收费的

网友:
如果打印机的接口是usb的,可以用virtualhere服务端,然后配合电脑端virtualhere客户端可以实现异地打印。不过软件只有试用

网友:
群晖里面有套件 好像只支持局域网 如果是异地配合内网穿透或者异地组网可行

网友:
有两个简单的办法,
1、钉钉群有打印机共享功能,如果用着钉钉直接开启就可以了。
2、你办公室的打印机如果是共享的,在路由器上开vpn服务,异地员工直接登录VPN就可以像本地局域网一样打印共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