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故障只在一瞬间,夹钳空开跳闸

楼主(2023-08-27):
出现故障是偶尔会跳夹钳空开,夹钳控制箱里的和行车桥上的空开同时跳。

尝试把行车桥上的空开更换为25a的,夹钳控制箱里的是16a的。还是偶尔会同时跳空开。

楼主:
说明一下,夹钳需要夹紧打开,以运输铝卷的,夹钳控制箱内就是正反转控制电路(有限位开关的)。
夹钳控制箱是平放在夹钳上的。

网友A:
夹钳控制箱是不是行车桥的下级?
是的话,单个开关跳可能是开管的问题,两个一起跳肯定是后级有问题。
看看是不是夹钳输出线路破损短路

网友:
大夹子线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要用钳表看看了

网友:
看看哪里电流不正常

网友:
空开换成abb,西门子,施耐德
选D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钳控制箱是不是行车桥的下级?
是的话,单个开关跳可能是开管的问题,两个一起跳肯定是后级有问题。
看看 ...

夹钳控制箱是行车桥的下级。
整个行车是运输铝卷的,大钩完成升降动作,行车的大车小车可以完成前后左右动作。夹钳是行车停止时夹紧、松开铝卷的。
查线路没有破皮短路之类(也就是说线路基本完好的)。

网友:
测一下大夹子的电流,是不是夹紧的时候跳,瞬间过流了,断路器换成D型,整定时间长一点

网友B:
电机都是多大的,开起瞬间冲击电流不会小,不会是开关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都是多大的,开起瞬间冲击电流不会小,不会是开关小了

三相异步电动机,1.5kw的。

网友:
1.5kW按理说你换C25的应该也不会因为启动的时候有尖峰电流误动作了。

网友:
1.5KW电机的工作电流大约是3.8A,启动瞬间的电流大约是7倍,也就是打印26.6A,更换成D型空开更合适点。
不过要是我的话我会把控制箱里装个变频器控制电路会简单很多,不用两个接触器,也不用相序保护器,而且变频器对电机的冲击电流要小很多,比起接触器的冲击电流要小很多,保护电机也保护线路。

楼主:
公布答案:改成下图后,故障不再出现了。
电路不变,只是移动了一个接触器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布答案:改成下图后,故障不再出现了。
电路不变,只是移动了一个接触器位置。
...

什么原因,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玄学????

故障原因是:夹钳向下动作,再快速停止时,正反转两接触器在惯性作用下,同时向下动作了,也就造成三相电短路了。改其中一个接触器到箱体侧面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故障原因是:夹钳向下动作,再快速停止时,正反转两接触器在惯性作用下,同时向下动作了,也就造成三相电 ...

不能了解,一般正反转两个接触器应该有互锁的,不能同时吸合

网友:
这套控制箱以前是好的吗?如果以前是好的,可以查查电机三线阻值,对地阻值,空开代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了解,一般正反转两个接触器应该有互锁的,不能同时吸合

不是得电动作的,是夹钳下降速度快,夹钳停止瞬间,接触器在惯性作用下,机械地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