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博士音箱电源插头正极太粗,5.5的音叉插头改一个。

楼主(2023-08-27):
粗大的正极,不是一般的电源插头座。拆音叉,电钻扩孔,打磨音叉,可以插上了。焊上20伏电源就可以给音箱供电。

网友:
看着像异形插头

网友:
这座子特别少见了,楼主都能匹配上够厉害。

网友A:
感觉像5.5*2.5啊
难道还要更粗?

网友:
如果把DC供电座子换成通用的就方便了。

网友:
还能这么改造的,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20V的一般的那样的笔记本插头都可以插进去吧。

网友:
硬扩,这真是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5.5*2.5啊
难道还要更粗?

5.5*3的,用3的钻头扩孔刚好可以插进

网友:
这种插座真少见呀

网友(2023-11-02):
你的音叉不是声学上的音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