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物利用,家里的东西搓个冷风扇。

楼主(2023-08-27):
在家没有事,利用家里废料搓一个冷风扇。
利用材料:之前买空调送的一个风扇,半导体制冷片,老电脑拆的散热片,水冷头,水泵,橡胶管若干。
材料准备齐全开搓。

网友A:
半导体只能要想凉快一点起码要50W甚至100W,那些广告把半导体制冷吹成冰箱的,小功率根本达不到。
上大功率把

网友:
一个制冷片有点少多弄几个

网友:
老式饮水机上制冷片很多

网友:
还能烧热水泡脚吗?

网友:
能量利用率低吧

网友B:
里面加个冰晶盒子效果应该比这好得多吧,

网友:
温差8度,体感应该舒爽

网友:
一个人可以使用, 用电量可以接受. 因为效益不超过50%, 大概是一级能耗空调的1/10左右

网友:
半超导体制冷效率太低,只能用在特殊场合,不适合家用

网友:
制冷量低 效果不明显,不过如果水管加长盘起来弄成冷热毯,  躺上去感觉还是不错的   改变电源极性冷热都有了

网友:
半导体制冷效率太低,可以用2个水冷风扇(加水的那种)用2个潜水泵给2个水冷风扇的水做循环,2个风扇一个放在室内一个放在室外,这效果比普通风扇强不少,原理水蒸发吸热,水中热量被风扇吹到空气中降低水的温度

网友:
这么小的半导体制冷片用来做冷风扇有点难为它了,做个迷你冰箱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把热风对着旁边妹纸,会不会被她男朋友捶?

网友:
小巧玲珑,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只能要想凉快一点起码要50W甚至100W,那些广告把半导体制冷吹成冰箱的,小功率根本达不到。
上大功率 ...

弄着玩玩的

楼主:
确实 半导体制冷的能耗比不到一 压缩机烂的也有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加个冰晶盒子效果应该比这好得多吧,

那个不是冰晶盒子,纯储水箱,冷冻过之后不出水了

网友:
还是加冰块的风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