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QLC的盘完全作为读取盘会不会不容易掉盘?

楼主(2023-08-27):
看到有480G只要100左右的,看着挺眼馋,看价格就知道是QLC的,想着说买来当个游戏和素材啥的纯读取盘好不好用?寿命啥的倒无所谓,别三天两头数据损坏或者掉盘就行,可能吗?

网友A:
这玩意不都是看RP的么???

============

网友B:
这玩意儿数据保存期太短。有的几个月就很难读。倒是可以转成slc, 冷数据20年以上。不过容量只有1/4。

网友C:
新技术的因为状态更多,又意味着更容易误码出错,特别是没通电状态,更容易漏电,改变信息状态

网友:
电子的东西谁都说不准

网友D:
警惕颗粒至上论

这玩意多数时候挂的原因是主控和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都是看RP的么???

============

万年脸黑所以才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数据保存期太短。有的几个月就很难读。倒是可以转成slc, 冷数据20年以上。不过容量只有1/4。 ...

中途开过机应该就没事了吧,几个月不开机不可能,一个礼拜起码开一次吧
转SLC要开卡吧?现在那些杂牌的不知道用的啥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技术的因为状态更多,又意味着更容易误码出错,特别是没通电状态,更容易漏电,改变信息状态 ...

所以怎么办?给它单独供电一直供着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警惕颗粒至上论

这玩意多数时候挂的原因是主控和固件

寨厂的主控和固件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寨厂的主控和固件都差不多的吧?

所以可以归结为2楼说的看RP,尽管合格的QLC读多写少勤通电确实理论上耐操,但没有卵用。

网友:
这种盘的寿命能有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途开过机应该就没事了吧,几个月不开机不可能,一个礼拜起码开一次吧
转SLC要开卡吧?现在那些杂牌的不 ...

只要是2259 XT都可以开。这东西你要会玩那100年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2259 XT都可以开。这东西你要会玩那100年都不会坏,

怎么样算会玩?像前面说的那样开SLC?

网友E:
TLC的相较以前也便宜不少了,另外480G装游戏和素材,可能有些不够

网友F:
花一百多不合适,QLC不能不通电的情况下放置太久,最好十天半月的用一用估计能坚持两三年,如果半年不用,也许就屁哏了。

网友G:
你都看480G 100才心动的 要是开SLC那就你还心动吗?  按原理来说游戏素材没问题就怕无良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都看480G 100才心动的 要是开SLC那就你还心动吗?  按原理来说游戏素材没问题就怕无良商家 ...

买QLC还开SLC那还买QLC干嘛,直接买个TLC也不错了啊。就看它能便宜一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一百多不合适,QLC不能不通电的情况下放置太久,最好十天半月的用一用估计能坚持两三年,如果半年不用, ...

QLC肯定是不会久放的,要么独立供电一直供着,要么一个星期至少开一次,就怕就算这样也看RP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C的相较以前也便宜不少了,另外480G装游戏和素材,可能有些不够

比QLC贵了一半多吧大概,只不过只是用来当读取盘的话感觉有点浪费,TLC还是可以做个系统盘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