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mcap1200gp救砖求助

楼主(2023-08-27):
    开始时我用编程器备份了8M rom芯片的内容,以为万事大吉。接着我乱刷了一些其他固件,开不了机。想着刷回原来的固件应该没问题,可是刷回原来的固件也开不了机了。焊接方面绝对没问题。不知道卡在哪里了。莫非是把rtl8211里面破坏了?求教各位老大。

网友A:
当初备份是拆下来备份还是用的夹子呢?校验过吗?如果用的是夹子,出错的机率很大哦

网友B:
找别人备份的编译器固定,刷入测试。

网友:
顶2楼+1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备份是拆下来备份还是用的夹子呢?校验过吗?如果用的是夹子,出错的机率很大哦 ...

取下来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别人备份的编译器固定,刷入测试。

目前只找到一个D12G的编程器固件,刷上去无线能用,有线不行,因为这两个的网卡芯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备份是拆下来备份还是用的夹子呢?校验过吗?如果用的是夹子,出错的机率很大哦 ...

编程器是自动校验的

网友C:
没用的,我备份,再刷上,有线口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我备份,再刷上,有线口都不能用了

比我好,我的都不能启动了。你是我这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