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结束,谢谢大家!!!

楼主(2023-08-27):
    想买锂电池,可买了几次,容量都是虚标的,请问有靠谱的地方买吗?

--------------------------------------------------------------华丽分界线-----------------------------------------------------

下面补上电池图片,
这是标称5000mah的。

下面是P150C测试的容量

下面是ZB206测试的容量

网友A:
很多年前,买过18650,现在手头拆机的一堆,不买了,因为已经淘汰了,21700出现了
反正我都是买拆机的,论坛以前有卖的,现在少见了

网友B:
有没可能表有误差呢,我买的8uf电容,量了一下7.6还投诉商家,商家又发了一个量好的过来,我一量还是7.6  ,换了块表就是8uf了。

网友C:
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我都是 凤鸣电子  那家买的  ,以前发过帖子  ……

网友E:
18650最大才3600,5000一眼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买过18650,现在手头拆机的一堆,不买了,因为已经淘汰了,21700出现了
反正我都是买拆机 ...

  相比 18650 ,反而   21700  有可能 昙花一现 ……

  特斯拉 开始4开头电池了 ……

网友F:
好像标称容量大多是在十小时放电率下测量的。如果电池是5000mAh,换用500mA放电电流再测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买过18650,现在手头拆机的一堆,不买了,因为已经淘汰了,21700出现了
反正我都是买拆机 ...

18650手头拆机的一大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表有误差呢,我买的8uf电容,量了一下7.6还投诉商家,商家又发了一个量好的过来,我一量还是7.6   ...

也有可能哦,毕竟测试仪精度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是恒古不变的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 凤鸣电子  那家买的  ,以前发过帖子  ……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最大才3600,5000一眼假

不好意思!
没把电池图片发上来,这不是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标称容量大多是在十小时放电率下测量的。如果电池是5000mAh,换用500mA放电电流再测一下试试。 ...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比 18650 ,反而   21700  有可能 昙花一现 ……

  特斯拉 开始4开头电池了 …… ...

4开头的电池,太粗了,手电怎么用啊

网友:
让商家保证啊

网友:
电池照没有,让人猜?

网友:
国轩,中航,还有那啥,都靠谱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是没有错 ,不过在18650行业,你有钱不一定能买到A级货 。我们是有一个老大,他专门搞电池的,买一节18650电池要十几块。不包邮。还是成本价,电池的水太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表有误差呢,我买的8uf电容,量了一下7.6还投诉商家,商家又发了一个量好的过来,我一量还是7.6   ...

即便测量设备没有问题,电容本身也是有些许误差的,除非卖家声明是高精密电容,否则8uF标称值、7.6uF实际值,这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