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拆一个直流增压泵

楼主(2023-08-27):
本来农村的自来水现在压力也够,也是全天供水。

之前农村半天供水的时候,在阁楼上有个铁桶,现在还保留这个桶,有两个作用。
一是,常期备用一桶水,农村还是很容易停水,特别是冬天。
二是,夏天的时候,桶里的水温基本不用烧就可以洗。
上面废话一大篇,交待了为什么用这个泵。
突然它就不转了,拆开看了下,没找到毛病。问题估计在电源上,24V——2.5A,给它纳个小妾试了一下,也是不行啊,手动模式下面,转一下(十几秒吧)也停了(空载)。
转子是泡在水里的,与电与线圈是隔离的。
感觉它在手动的时候,空载也会停机。水流开关一共两黑两红4根线,手动模式就是短接了一组红与黑。
手上没表,如果短接这两根,另外两根也是闭合状态的话,应该不会停机啊。有点蒙。

这是水流开关,电源直接进了泵里面,两根黄线的是控制线,水流开关一黑一红接了自动手动开关,另外一黑一红接了这两根黄线

网友:
直流屏蔽泵

网友:
和浴缸的泵差不多

网友:
你看看,之前有上轨道电源的车的话现在马上用得上了,楼主有上车吗?

网友:
德力西居然还产这玩意

网友:
可能是内部热应力裂开,导致无刷驱动进水短路,通电动一下不转。最好有定子和水压开关配件能单独换。

网友:
看着与鱼缸里面的增氧机类似。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这感觉就是一个放大点养鱼泵啊。

网友:
还有个名字,磁力泵

网友:
家用的暖气管道泵和这个差不多,喷出的水压挺大

网友:
增压泵能用在暖气上吗?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农村都是用自家的井水,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时候就加了个增压泵,现在换成了自来水,泵用不上,不知道能做点什么东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村都是用自家的井水,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时候就加了个增压泵,现在换成了自来水,泵用不上,不知道能做点 ...

我也有一个以前那种泵,锈死了,拆的时候把泵拆破了,想改个砂轮机。

网友(2023-09-2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158
这个帖子有,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