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输出到手机

楼主(2023-08-27):
连接:显卡HDMI线----HDMI采集卡----Type-C OTG转接头(线)
arduino app:USB相机

抱歉不做详细描写,喜欢折腾的自然会从上一行几个关键字就能搜到,不会的写再多也没用。
这类测试不是为了做什么日常用途,只是打通设备间的互联互通,一旦有某个需求不用现找方案。

网友:
真会玩。
以前一个HTC手机有HDMI,也买过根线,就是是火龙,电池鼓了,没用上。

网友A:
能输出到平板电脑吗?

网友B:
windows系统的手机吗?

网友:
就是把HDMI信号虚拟成了摄像头而已

网友:
居然可以这样玩,没想到啊

网友:
这个不错,要是能分屏作个副屏挺好的

网友:
采用的都有什么软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输出到平板电脑吗?

不是所有手机和平板的方案都支持OTG,所以需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系统的手机吗?

win手机已经死了很多年

网友:
这样也能玩,挺有创意

网友:
真会玩。居然可以这样玩

网友:
不知道你是要做什么,机箱副显示器么?

我家里客厅有一个主机,平时连着100寸的电视机
看电影,因为硬盘不大,但是我连着书房的电脑共享文件
平时就用书房的主机下载电影
然后局域网共享文件夹
然后有的时候要整理客厅的主机,但是又不想开着电视机
因为我人可能在书房
这时候,主机打开傲软投屏,手机也打开傲软投屏(同一局域网内)
我可以在书房整理我的客厅电脑
软件也不花钱,硬件也不投资,还是可以实时添加设备
手机看了不过瘾就换平板连接

这个软件也是绕过封锁的,没有水印,没有收费二维码,支持手机投电视也支持反向电视投手机
是不是和你的解决方案一样?

网友:
一些手机可以刷Windows

网友:
可玩性不大

网友C:
这个用在外面没有显示器的时候用来调试设备可能用的上,手机就是画面太小了,平板应该会实用些吧。

网友:
用过时平板的屏改装一个移动显示器就好了啊,应该有套件的,还可以采购支持vga、hdmi,dvi,dp全接口那种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在外面没有显示器的时候用来调试设备可能用的上,手机就是画面太小了,平板应该会实用些吧。 ...

确实手机屏幕太小,
画面输出到手机,
沒什么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