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那些驱动步进电机转的东西?

楼主(2023-08-27):
有一堆PG22L71.7型号步进电机,20多个,卖废品也一分不值。看着这精致的小电机,扔了可惜。毕竟买一个行星齿轮的减速电机都非常贵,而且是金属齿轮,扭力应该不小。

它自己的驱动板,上面有标号的三个芯片,TI德州仪器 tm4c1230,德州仪器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 DRV8824,降压模块 LMZ35003。有两个像存储的八脚芯片,字太小看不清。完全没有资料。这几个芯片单独卖似乎很贵,百度搜,只有一个飞控的帖子写它的。有一个八针接口,应该是用专用控制器控制的。从TI德州仪器 tm4c1230引脚连出有10个孔,可能是刷机用的。但一般人搞定是不可能的了。

前不久看有人拆解老的硬盘那个磁头是用步进电机控制,还有手机升降摄像头也是步进电机驱动。有没有其他便宜的拆机货,能驱动这个PG22L71.7型号步进电机?转起来就行。

网友A:
没看到电机啥样,引线几根?

网友:
直径22,速比7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机啥样,引线几根?

8根线,其中四根看板子上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可以搜到这些,但是它那个小板上有四根线连在一起,可能只是固定用。淘宝上写着,类型:2相4线步进减速电机。

网友:
买桌面USB风扇 无刷的10几块钱,不摇头的改成摇头的

网友:
如果你会单片机, 用单片机+2003就可以简单驱动. 以前有用L297+L298.

网友:
宝上有卖的。

网友:
之前拆了好多 基站设备里面的

网友:
就用原来的DRV8824就可以了,脉冲信号可以用NE555来发生,50%占空比频率可调的模块也可以直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