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艾默生R48-2900U 雪花铁壳板改装

楼主(2023-08-27):
这两天又喜欢上了艾默生R48-2900U这个电源看了一下参数,-48伏2900瓦,电流大概60点几安,这块电源在控制模块上的可调范围是48伏到58伏左右,能调到58伏说明它的变压器设计是60伏及以上设计的,所以如果是60负输出的话,电流60安那总功率大概是在3600瓦左右,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用到这种极限值,网上有的人可以改到差不多67v左右,但67伏已经超过了他的输出滤波电容63伏的耐压,而且感觉多出来的那7v用处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改了一个0到60伏,0到50安左右的可调电源。(发帖子的时候想起来忘记拍改装时候的内部照片了请大家原谅,并且在这里感谢坛友QQ3359****6对我的问题解答和帮助)
准备材料:艾默生R48-2900U雪花铁壳板开关电源x1,68k电阻x1,100k可调电位器x1,500欧可调电位器x1,1.5k 5瓦电阻x1(这个是用来泄压的比如调高压之后突然要用到低压时,大电容内会存有一些电,这个电阻可以不装但是不装的话泄压就会很慢)
,铜鼻子x2,如果需要可以购买电压电流表。工具如电烙铁等若干。(目前上面的这些材料值适合改装60伏,由于我没有改装120伏所以不敢乱说120的东西)
改装:首先和图一一样拆掉r653,之后把晶振旁边刮开,晶振旁边的铜箔是接地如果你懒得刮可以接在R650的左上方那个贴片管子,最左边的第一个腿如图二。之后把500欧的调流电位器二角和三角短接在一起单独引出一条线,之后把100k的电位器第一角和500欧电位器的第一角连在一起单独引出一条线,之后100k的电位器还剩下第二角和第三角他们两个角每个都单独引出一条线。然后把500欧电位器的第一角和100k电位器第一角连在一起的那条线焊接在晶振的旁边那个刮开的铜箔上面或者是管子的第一角,(焊接的地方是负极如果要安装电压电流表取电的负极也可以在这里)然后把500欧电位器第二角和第三角连出来的那条线焊接在U709这个运放的第二角和第三角上,这两个角用一坨锡直接短路在一起然后把线焊上,之后100k出来的第三个角的那根线焊接在钽电容带有横杠的一端,然后还剩着100k电位器的第二个角,这一个角焊接在D601管子的第二角,也就是靠电路板边缘的那个角。(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有点麻烦,没看懂可以看一下第三张图是接线示意图本人自己画出来的,可能有点丑大家参考)。到这里可调电位器就安装完成了。接下来需要在,R650的那一个贴片电阻上面并联事先准备好的68k电阻,这个不用分什么正负极之类的直接焊上就行,焊接的时候尽量把电阻的引脚剪短再焊接,之后本人建议在电阻上面裹一层绝缘胶带然后再紧靠电路板,因为它翘起来有可能会碰到下面的功率板,有可能会产生风险,直接放在控制板上面因为引脚裸露也有可能会短路所以建议包一圈绝缘胶带。这里这个68k的电阻,如果大家想改更高的电压或者是电压更低可以自行更改电阻值,本人实测68k电阻,并连上去之后的最高限制电压是59.1v,如果这时候再往上调电源,会亮第三个告警指示灯,并且输出继电器会关闭,整个电源无输出,要把它取消就只能先把电位器调小然后再拔了电源重插。(电阻越大输出限制电压越高,这里个别机器可能和我说的有差异,因为我的这台机器别人安一个68k的电阻应该是60.8伏限压,我这台机器是59.1伏就限压,100k的电阻应该是在63伏左右,200k是67伏左右)然后这里在提一嘴,这个电路板上喷有三防漆,而且喷的比较厚直接焊接是完全焊接不了的要焊接的话必须先把引脚刮出来,如果焊接发现没有上锡就立马把烙铁拿开,重新刮,刮完之后检查完再继续尝试,这边因为没有什么大焊点,建议烙铁的温度350到380,如果你烙铁温度比较高的话先把温度调下去等它冷却下来了之后再焊接不然容易焊坏电路板。
接下来就是电压电流表的安装:首先购买的电压电流表型号是100伏100安的,然后接下来就看你买的是哪一种,有一种是自带分流器的,有一种是不带分流器的,如果你是自带分流器的话那你就把分流器接在电源的输出端然后裹一圈绝缘胶带塞电源里就行,如果是不带分流器的,那就看接下来的改装(带分流器的也看一下取电的接线)参考第一张图,他已经画红圈指示出来了,一个零欧电阻的旁边这里实测电压是五伏左右供电是够了,这里只是给电压电流表供电并不是电压检测电压检测线要焊在输出大电容的正极,接电流表的时候去找他输出的负极有一个U型的扁平的康铜丝,把取样线焊接在它的左右两边参考第四张图,到这里电压电流表的安装也完成了。
泄压电阻:这个五瓦的泄压电阻直接安装在输出的大滤波电容左右两端就行,注意电阻的阻值千万不能太小,而且如果改120伏尽量把阻值提高不然根据欧姆定理大家应该都会算,电阻有可能会因为过大电流而烧了,理想的情况就是调到最高电压的时候往低压调可以迅速把电压释放出去但是电阻不发热,这是最好的情况。
到这里电路板的改装都完了,接下来就可以在外壳上开孔然后把电压电流表以及电位器安装上去了,这里建议电压电流表安装在外壳的右边,这里面的空位比较大,两个电位器包好绝缘胶带之后安装在左边,有一个竖着的空隙也就是有两个大的包着热缩管的陶瓷电容旁边,两个电位器竖着放然后在外壳上开好对应的孔装回就可以,最后安装回去就大概这个样子,参考最后几张图(因为我没有买电压电流表所以没有安装但方法步骤都差不多)
到这里整个电源就改装完成了。这一款电源虽然没有说中兴2400的那个好看以及智能,但是使用已经是够了主要是它非常便宜中兴2400的电源参考价好一点的二手280左右,包邮这块电源我购买下来是130包邮加上所有配件费150左右就可以全部搞定,如果你要购买电压电流表,可能要再加个十多块钱,但也是200以内就可以全部搞定并且稳定性也不错而且保护电路也齐全所以,相比于中兴2400来说,如果追求颜值可以选择那一款,如果追求性价比可以选择这一款。两款电源都是可以改120伏的,这里因为平时不用那么高电压就改的60伏改120伏的话,会更麻烦一点,但是总体来说两款电源最终的输出功率都大差不多也就都是3000瓦左右总体来说,这也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电源(这里补充一句,他的第二个黄灯闪是因为没有接通讯模块,因为我们脱机使用没有通讯模块不是故障,如果是第二个灯常亮意思是电源欠压,就比如你把电线拔掉之候它就会常亮第二个灯。如果你把电压调太高,超出了限制电压,第三个灯就会亮,并且是常亮,不会闪烁这时候电源会停止输出,只需要把电位器扭回去一些,然后重新插电源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你刚改装完并且电位器都调小的时候插上电就亮红灯,那就代表你改装的有问题。而且电源买回来不要直接开始改装,因为他有封条拆了之后万一电源有问题你不能退换建议先测试然后再改装如果不急着用可以空载测试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有的电源因为存放环境潮湿有的元件老化刚插电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时间长了就会腐蚀)
到这里也就改装结束了,祝大家都可以改装成功!

网友A:
详细,图片啊

网友:
配个图就好了。

楼主:
抱歉哈,刚刚那两个图片点错了,重新编辑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图片啊

刚刚帖子没有编辑完,手残点了一个发布,更完了

网友B:
这篇教程简直就是神器!
给想改艾默生48的朋友指了一条康庄大道!

网友C:
还是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面板吧。

可以的话,当然可以啦,但是本人比较喜欢他原来这个面板所以就没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篇教程简直就是神器!
给想改艾默生48的朋友指了一条康庄大道!

谢谢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话,当然可以啦,但是本人比较喜欢他原来这个面板所以就没有改

每次手要伸到后面去调节就不怎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手要伸到后面去调节就不怎么方便。

因为我用的时候是脸朝里面屁股朝外,所以我是直接安在了后面,也可以买那种小的精密度圈电位器,然后前面打孔就可以,然后在前脸的把手那一块位置把把手拆掉安接线柱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有个铁壳单板的,和您的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手要伸到后面去调节就不怎么方便。

这个主要看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铁壳单板的,和您的不一样吧

不一样的,如果你要改的话,我这边也有改装的方法我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如果你需要,直接私信跟我说一声需要就可以

网友:
看了我也不会

网友E:
会不会慢慢的这个二手的也要慢慢涨价了?

网友:
技术能力很棒!
感谢分享~~

网友:
能直接调电流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慢慢的这个二手的也要慢慢涨价了?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反正目前我买的是130块包邮,到了以后可能就不一定了,比如说哪个大佬开发出来一个套件啥的,就像中兴240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