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网上二颗电池

楼主(2023-08-27):
感觉放电跟拆机一样,做充电宝一会就没电了,也要8元一颗。。亏大了。以后淘宝电池不太敢买了。

网友A:
单个电池顶破天也就3200mAh,接到升压板上折损巨大还不如直接插插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个电池顶破天也就3200mAh,接到升压板上折损巨大还不如直接插插座

找到靠谱的8块还能买到3200的,搞不好是2400或者2600的,再加上损耗,用的时间长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靠谱的8块还能买到3200的,搞不好是2400或者2600的,再加上损耗,用的时间长才奇怪... ...

楼主应该是第一次搞这个,单节能解决的事情不可能别人起步都是4到8节,中间损耗的部分都得算进去的

网友:
锡焊的高温可能会损坏锂电池里面的塑料隔膜导致电池容量下降,应该点焊上镍片再焊接镍片。
真实容量应该在使用之前用容量测试仪测量一下。

网友:
8块能买2600的,我买的没问题

网友:
现在要买到性价比高的18650电池真难。

网友:
坑太多,不想踩很难。

网友:
可以拆个笔记本电池,里面有几个18650.挑着好的用

网友:
那还不如PDD抽五折券,买7.6两节的忆纬动力电池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