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检测工具哪个好

楼主(2023-08-27):
用cpuz,我查了一款手机,设置中显示处理器为snapdragon888,cpuz显示unison ums312.安装的安卓11,系统占用91G,这也太大了吧?运行内存12G、存储512G,觉得不靠谱。准备采用考入、考出法测一下。太慢了。运行内存也不能检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
AIDA64?
Device Info?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山寨机乱改的假参数...

网友:
我用的是Device Info,好像还有pro版?
不过无所谓,普通版够用了

网友:
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B站大佬自制的软件,有他的视频,专门检测手机的APP:https://epcdiy.org/

网友:
一般用CPU-Z

网友:
对就是楼上推荐的白眼

网友:
就别买山寨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