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PL引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3-08-27):
谁能说明白点?看了百度介绍,糊里糊涂的。

网友:
简单说就是黑裙引导生成工具,自动根据你的配置生成引导

网友:
照教程抄作业

网友:
自动编译引导的工具。正版群晖卖给你的是一个不带硬盘的电脑,买回来以后你还要装自己的硬盘,然后再安装他的操作系统。群晖正版机自带一个引导程序,便于你在按了硬盘以后联网装他的系统。这个引导程序其实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小的系统,他负责提供硬件的基本信息,同时内置了sn号之类的,对接上群晖的服务器就可以起到个类似密钥的作用。黑群晖,就是要在自己的主机上装群晖的系统,这个过程也需要这个引导程序,但是原版群晖的硬件就那么几个,黑裙的就五花八门了,这就需要对这个引导程序做一定的调整,让他适配这些不同的硬件。比如你用a网卡,就要调整某个参数到a,如果用b网卡就要调参数到b。arpl是可以实现自动适配的引导程序,比较简单易用,现在很流行,早期的是手动适配,能用的人不多。

网友:
比以前的时候安装方便多了以前的时候要改这个改那个的,这个操作很简单

网友:
刷黑苹果应该也行吧?

网友:
ARPL:Automated Redpill Loader的缩写,是GITHUB上的巴西开发者Fbelavenuto为了搞黑群晖而写的引导程序,后来经国内开发者wjz304汉化、扩展,形成了arpl-i18n项目(https://github.com/wjz304/arpl-i18n),通过下载img文件写引导盘,或在线编译,从而实现黑群晖的配置、引导和安装。

网友:
傻瓜化的自编译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