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棒子出品的车载电机,感觉限位机构不是很常见

楼主(2023-08-27):
老号找不到密码了!拆机贴都看不了,发个贴弄点积分!
最近和电机杠上了,连续拆多个有刷电机,研究它们的内部结构,主要看中板(碳刷架结构);拆到这款电机,觉得限位机构不是很常见,特发帖和大家分享。(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整体外观,14年产,印有棒子文

整体外观,14年产,印有棒子文

另一侧

另一侧

带机械双限位

带机械双限位

宽43毫米,扁电机

宽43毫米,扁电机

另一侧厚度35毫米

另一侧厚度35毫米

限位转盘,两个欧姆龙微动开关

限位转盘,两个欧姆龙微动开关

擦掉黄油,这样看清楚点,使用了偏心轮设计,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用最少的部件获得很大的减速比。 ... ... ...

擦掉黄油,这样看清楚点,使用了偏心轮设计,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用最少的部件获得很大的减速比。 ... ... ...

限位机构零部件,铜件就是那个偏心轮

限位机构零部件,铜件就是那个偏心轮

磁轭厚度约1.8毫米,做工不是很精细,两磁瓦,双卡约束,加胶固定,白色胶不知道什么类型,知道的朋友可赐 ...

磁轭厚度约1.8毫米,做工不是很精细,两磁瓦,双卡约束,加胶固定,白色胶不知道什么类型,知道的朋友可赐  ...

定子,转子;转子斜槽8级,用胶泥做的动平衡,首尾都用了耐磨材料做过度,材料名称未知。 ... ... ...

定子,转子;转子斜槽8级,用胶泥做的动平衡,首尾都用了耐磨材料做过度,材料名称未知。 ... ... ...

转子直接29毫米,

转子直接29毫米,

转子叠厚42毫米

转子叠厚42毫米

12毫米的换向器

12毫米的换向器

我最关心的碳刷架结构。

我最关心的碳刷架结构。

黑色的是编码用磁环,这个件设计比较用心,锥形结构使组装时非常方便,不用管碳刷是否已经安装弹簧,直接怼 ...

黑色的是编码用磁环,这个件设计比较用心,锥形结构使组装时非常方便,不用管碳刷是否已经安装弹簧,直接怼 ...

黄绿,黑,蓝三根线是霍尔传感器引线,躲起来的小黑点就是霍尔,红色的是吸收电容 ... ... ...

黄绿,黑,蓝三根线是霍尔传感器引线,躲起来的小黑点就是霍尔,红色的是吸收电容 ... ... ...

霍尔,电容

霍尔,电容

整体铸铝,拆开的样子,黄油太多,不拆了。

整体铸铝,拆开的样子,黄油太多,不拆了。

涡轮减速,塑料件,可能是PA66???

涡轮减速,塑料件,可能是PA66???

重新组装后,上电看看,24V,空载电流2.16A,电机壳体明显发热

重新组装后,上电看看,24V,空载电流2.16A,电机壳体明显发热

12V,空载电流1.45A

12V,空载电流1.45A

全家福

全家福

固定微动开关的螺丝,专门磨尖,组装时就会大大提升效率

固定微动开关的螺丝,专门磨尖,组装时就会大大提升效率

附件:其它几款电机的碳刷架,其它部位没有新意,就不上传了

附件:其它几款电机的碳刷架,其它部位没有新意,就不上传了

网友:
电机做工不错,结构也比较合理

网友:
拆解电机要有耐心。

网友A:
转子的硅钢片这样斜着,有什么特殊作用?

网友:
这做工真是没得说!

网友:
电流有点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子的硅钢片这样斜着,有什么特殊作用?

感觉就是改善起动的那个动作变得温和点,差不多就像五块扇叶和十块扇叶吹的风的意思差不多吧。

网友:
电尾门电机吧

网友:
看着舒服。亮铮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子的硅钢片这样斜着,有什么特殊作用?

斜着为了减小齿槽转矩脉动,扭矩和功率密度有点下降。楼主不同厂家设计的碳刷有区别,有的是补偿式。

网友:
好像是车门玻璃升降电机,功率比较大,发热大(因为玻璃升降不是连续使用,一般情况热不坏)。

网友:
8极转子,转矩应该不小吧?

网友:
现在的电机技术成熟,成本都很低,所以,很多产品的价格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