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多功能自动量程电压电流容量表已完成

楼主(2023-08-27):
前一发帖子说板子回来了,备件中,由于一直没时间弄,到现在才做好正在调试中,打算装电瓶车用于测试电瓶容量。前一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857-1-1.html
全部是嘉立创搬来的,可以调节误差值,下一步准备按在电车上了
电压测试

只是小电流测试了下

可以显示功率跟容量HA
具体的情况还在调试中。
误差都能调节。

网友A:
如果电瓶放电要经过它的话,那你可得处理好了,那可是大电流

网友:
你可以把它加到充电器上,或者做成电子负载的表头

网友:
用途比较广泛,可以多制作几个

网友:
不错,做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瓶放电要经过它的话,那你可得处理好了,那可是大电流

量程挺大的,如果单独加了电流分流器电流可以测到100A,程序也不同我烧的是20A的,不带分流器。

网友:
这种切换量程的用电动车上不合适

网友B:
也能支持反向电流么?

网友:
意义不大。电池会有衰减、温度不同放电容量不同、电流不同放电容量也不同……

网友:
嘉立创是个好地方,啥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能支持反向电流么?

没试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