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建议 论坛在上传图片的提示中,加上 图片分辨率 :小于2000*2000

楼主(2023-08-27):
如题:建议 论坛在上传图片的提示中,加上 图片分辨率 :小于2000*2000
                                                         截图时,控制截图的长度*宽度, 就是 控制 图片的分辨率的大小

这样就不会再有我这种提问,为什么我想上传网站的图片,无法成功。

我以前在论坛发的贴子,专们问这个问题,得到不少老师的指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521-1-1.html     论坛提示上传文件尺寸:小于8MB,我451KB图片不能上传,改为38KB才行?为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415-1-1.html             想用台式电脑 在论坛上传图片和附件,都不成功,请问,如何解决?

我知道了,在论坛上传图片,不光要注意图片的大小,还要注意图片的分辨率

用360浏览器的截图工具,截图时,控制截图的长度*宽度, 就是 控制 图片的分辨率的大小

网友A:
发帖页面一直都有弹出提示,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看。

网友B:
我这个图片4000*3000,2.05MB,手机上传的,看能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图片4000*3000,2.05MB,手机上传的,看能不能看到。

我看了您的回贴,心头一惊,难道说论坛还区分不同的用户,难道说,您就可以发图片分辨率为4000*3000,我就不能发图片分辨率大于2000*2000的吗?

但我在您发的贴子中 图片 右键→属性,看到您发的这张图片的分辨率为 901*676
您可以自己看一下,您发的图片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页面一直都有弹出提示,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看。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没有看到论坛 论坛在上传图片的提示中,加上 图片分辨率 :小于2000*2000
只看到的是  文件尺寸:小于8MB呀?

可以请老师截图发给我看一下,论坛在上传图片的提示中,哪里提示有 “ 图片分辨率 :小于2000*2000” 吗?谢谢!

网友C:
不是小于2000px*2000px,电脑端目前只要分辨率宽度小于4000px的图片基本都能上传。

为了上传速度,强烈建议大家用看图软件批量调整为2000px宽度,高度没有要求、按比例调整即可,图片质量90、格式为.jpeg再上传。

手机端上传图片没有限制,但某些安卓手机浏览器不能批量上传,可以通过更换浏览器、用微信上传(单次9张)、用苹果手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图片4000*3000,2.05MB,手机上传的,看能不能看到。

这张图片保存下来后,分辨率是1456X1092。。

网友D:
我之前跟你说,分辨率小于2000*2000,是因为这样的话,成功率会高很多。。就像“家睦”说的,4000以下的都可以上传,但可能因为网络问题,上传一点就掉线了。。

其实一般的网络图片,2000*2000就足够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小于2000px*2000px,电脑端目前只要分辨率宽度小于4000px的图片基本都能上传。

为了上传速度,强烈建议大家 ...

感谢管理员老师,给我耐心回复指点!

我知道了,截图时,控制截图的长度*宽度, 我要控制一下截图的宽度,要小于2000,截图的高度一般不做要求,  就是 控制 图片的分辨率的大小。       保存图片的格式为JPEG,      图片质量老师说要90,这个我还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以后才能保证上传图片到论坛的成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跟你说,分辨率小于2000*2000,是因为这样的话,成功率会高很多。。就像“家睦”说的,4000以下的都 ...

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回复指点!

我又学到了新的知识,上传图片会因为网络的影响,最好要控制一下图片分辨率小于2000*2000,是因为这样的话,成功率会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您的回贴,心头一惊,难道说论坛还区分不同的用户,难道说,您就可以发图片分辨率为4000*3000,我 ...

我再用电脑试试,传同样的照片,4000*3000,1.9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