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圆锯去线记

楼主(2023-08-27):
手头有一电圆锯,不常用,屁股上那条线实在是影响各方面

打算用这个

拆开圆锯

正好

开个槽

不能绕圈开,里外两层,开一圈的话外面的就掉了

所以另一个方向的要在锯子上切掉

正好

焊好线

装好

插上线

趁热打铁,把这两也弄了

清爽多了

网友:
我还以为改成充电式的了,原来改成插座型了

网友A:
母口作为供电端比较安全一点吧,不然你供电线头不是有触电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口作为供电端比较安全一点吧,不然你供电线头不是有触电风险!

嗯,当时也考虑了这点,但是这种结构的座子全是母的,也许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市电

网友:
多年以前就有人这么干了。但是你不应该把机壳改动的,你留个小尾巴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最终使用,还是需要插线啊。

网友:
感觉那个插头在使用时会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使用,还是需要插线啊。

对啊,关键是不常用,放一块那些线实在碍事,常用的话无所谓了

网友:
这种电源插头似乎更合适

网友:
办法不错,改好了以后只要带一个线就行

网友:
还是需要插线

网友:
公头在线那边吗,那边容易电人啊

网友:
有想法,手搓费斯托!!!

网友:
无线圆盘锯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也是这样改造,我也考虑过,不过准备改成三芯航空插头,这样可以带地线,手头有工具是金属壳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这点不错,LZ可能是处女座的
使用的时候还是得插上,最后结果改个锤子

网友:
线机分离。就是这个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