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摄像头不知道ip的杂牌摄像头,找软件的经验。

楼主(2023-08-27):
以前搞到一个不知品牌的摄像头,内部做工非常好。通电能启动,不知道ip,通过拆机搜索芯片上的字符,终于变废为宝。
总结资料是,网络摄像头内部的方案大部分只有三种,也就是出这个摄像头cpu连带一套东西的,只有三家。都是按cpu分类的。
德州仪器的dm36x, 安霸的a5s或s2系列,海思的3516x,3518x系列,海思芯片用海康的软件搜,德州仪器用德州仪器的软件搜,比如dm36****用uc2,好像德州仪器 新出的系列——TMS320DM642(简称是DM462)。

以后成功的可以发一下,写下芯片全部字符,和简称,用那个软件,方便后来人。

拆开以后找面积最大的芯片,一般是cpu,记下芯片上面的字符,如果大个芯片多,就多记几个,放到谷歌搜,查到是那个cpu后,围绕它搜索。一般方案和软件都是按cpu命名的。

也可以试试查芯片的app,如果只找到这个芯片,可以找它。

找不到软件,就要找它的简称,缩短为不超过5个字符的搜索。加上 一下关键词,ipc 网络摄像机 方案 。一般找到什么方案,就能搜索到摄像头对应的软件。
找到软件,就把摄像头插到路由上,在电脑上装上软件,在同一局域网,就能搜到。用软件搜到后就可以改ip了。

网友A:
有个摄像头,找到ip了,就是密码不知道进不去,重置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摄像头,找到ip了,就是密码不知道进不去,重置也不行

一般都是用同一局域网上的软件改的。

楼主:
搜了一下,2023年被称为后海思时代,出现了一堆芯片,好像和海康被制裁有关。
TI德州仪器方案(TexasInstruments)、 恩智浦、安霸、海思方案(Hisilicon)、国科方案、晨星、晶晨、瑞芯微、升迈技术、北京君正、安凯方案、君正方案、智原方案、以上大概就是现在一些常见、以及不常见的IPC网络摄像机方案。
总之找大个芯片品牌找就对了。
德州仪器的一部分可以用天视通软件改。现在搜起来更费事。

网友:
找不到的就直接作废,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摄像头,找到ip了,就是密码不知道进不去,重置也不行

重置都不行这是摄像头有问题了吧,一般重置后要用系统的默认密码才行,重置后也是需要密码的。

网友(2023-10-26):
其实你可以把电脑和摄像头通过交换机连在同一个局域网,然后用局域网IP搜索软件就可以知道摄像头的IP地址,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B:
这个方法比较好,wireshark抓包

老旧监控摄像头不知道IP地址无法使用?教你一招解决!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479-1-2.html

网友(2024-01-21):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比较好,wireshark抓包

老旧监控摄像头不知道IP地址无法使用?教你一招解决! - 创意DIY  ...

确实,这个超级好用,不管什么品牌的,一招搞定。

网友(2024-05-12):
我碰见的都是天视通方案的,杂牌好像喜欢这个,h265编码可稳定,图像质量还可以

网友(2025-02-18):
陌生的设备不知道ip?可以试试这个 WhoIsConnectedSniffer.exe    网线一头连接设备,一头连接电脑,电脑随意设置一个ip  ,软件就能扫出来设备的ip

网友:
好办法,上坛子还是能学到知识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