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看出周围WIFI是5G还是2.4G?

楼主(2023-08-27):
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十万个为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万个为什么???

============

三人行,必有我师。你也是我师。

网友B:
手机下载一个APP叫 WIFI分析仪,打开APP就能看到。
登陆你的路由器,找到WDS或者桥接设置,然后分别扫描两个频率,也能看到。
电脑有双频无线网卡,搜索一下也能看到。
**&&………………

网友:
5G离远一点就没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下载一个APP叫 WIFI分析仪,打开APP就能看到。
登陆你的路由器,找到WDS或者桥接设置,然后分别扫描两 ...

学习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下载一个APP叫 WIFI分析仪,打开APP就能看到。
登陆你的路由器,找到WDS或者桥接设置,然后分别扫描两 ...

我想看别人的,怎么办?

网友:
电脑用WirelessMon

网友B:
方法一看图一,右上角切换频率。
方法二看图二,只展示的5G扫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看图一,右上角切换频率。
方法二看图二,只展示的5G扫描的情况。
...

无线网络分析仪是免费的APP吗

网友:
新手机在WIFI查找里面直接就显示是哪个频段的了。。我的一年多前买的Y31S都有这个功能。网络名后面带一个方框,框里就显示是2.4G还是5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网络分析仪是免费的APP吗

免费的,一个网络工具而已

网友:
Cellular-z查看WIFI,1-13信道是2.4G,其余是5G

网友:
这还能有5G和2.5G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