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硬盘 SSD 清零盘,把通电时间,写入量改了?改成小很多

楼主(2023-08-27):
好像这里的人,说的都不多。。

实际上咸鱼上这类盘很多。。。当然,这还好,不是假冒的。

现在山寨盘假冒三星的,很多。

扩容盘。。。32G,阔成2T。。。。

网友:
现在固态硬盘扩容人工费都不够吧

网友:
无非就是利用一些行业维修软件PC3000啥的,破解底层固件,直接修改参数,软件的修盘原意是好的,但是碰上擅长打擦边球赚快钱的中国人,就是魔道了。这是人家吃饭的家伙,不会在论坛里面讲。

网友:
扩容盘一检查就知道了,这样不是一堆的退货吗

网友:
能改成0,也能改成其他数字

网友:
这个叫固态硬盘重新开卡,几分钟的事情,不管写入量多大,开出来和新的一样,和Y盘量产一个原理。

网友:
遇到过96GB扩容1T的,外观看不出,使用有问题

楼主:
清零盘,主要是把以前的老盘清成很短通电时间的。

新盘,山寨盘本身没有什么通电时间,写入量

网友:
奸商也太可恶了,什么都改。

网友:
这不太正常了,咸鱼水深,别贪便宜

网友:
只要工具,清零分分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