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记一次固纬GPC-3060D三通道电源拆机与维修

楼主(2023-08-27):
货场拣货,找到一个固纬的3060D,主输出通道坏,测试后发现恒流最高输出只有0.17A。主输出上还标出了一个NG,由于网上资料不多,特开贴记录。欢迎各路大佬交流讨论

楼主:
先上主图

从大貌可以看到,(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分别为继电器绕组选择小板,散热片与风扇(贴有调整管与整流桥),变压器,恒压恒流主板与接口板。散热片上锁了3个整流桥,万用表测得变压器最高输出的整流后电压为41V,推测可能可以通过调节后达到提升电压范围的效果(楼主胆子比较小,不敢尝试)。调整管分别为:主输出与子输出每路两个2N3055AG金封二极管(调整管小板设计为三个焊盘,不知为何只安装了两个)但是安装需要特殊支架故放弃改造。5V恒流输出为一个ST的金封管,型号磨损不可见。

楼主:
问题分析流程与主板分析:先上图

图示为控制板主要连接线:分组介绍

网友A:
货场这玩意是论斤卖还是?这一个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
①与②:控制电位器接入与显示数码管供电(注:电流电位器为1K,电压为10K阻值),两个接头采用插针焊接,不可直接拔除特别变态,且两组线路定义完全不同,需要自行测量,由于我只需要维修主路电流部分,故测量得①的从左往右4,5,8为电流电位器的三个脚位。③为控制变压器绕组小板的引出口,具体部分并未涉及,希望大佬补充。④,⑤:输出调整管的控制接线,细线直通LM301A运放(后边会讲到),剩余为三极管的输出,测量三极管亦可从此端子测量。⑥为第三路5V输出调整部分(其实可以调节电位器达到调节输出电压与恒流的功能),楼主测量时发现5V输出只有0.5A,便顺手调节右侧水泥电阻旁的电位器矫正为3A,亦未尝试更高电流,希望大佬补充。⑦为连接至输出小板的短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场这玩意是论斤卖还是?这一个大概需要多少钱?

据货场说称重,大约130元,我出价160元,抱着修好的心理赌一把,不知道有没有被坑

网友:
真是老货啊,还是变压器的!

楼主:
从主板上可以看到,几乎上下两部分为镜像,由线性电源的原理和测量得到U702(μA741运放)和U704(μA741)分别为电流和电压比较器,两者输出到被白线遮住的LM301的+-电源处,控制金封三极管的Ib。通常来说这个问题在论坛中主要选择电位器开刀,但本机测量后电位器并无问题(拆小板累死了)。且μA741的正负电源稳压管正常(压差为30V)故分析电流与电压基准源(即μA741的分压采样端与基准电压端分别构成了同相与反相输入)或者更换放大器来解决问题。

楼主:
本人尝试了以上两个方式,1:更换运放(无果)2:测量到基准电压输出异常,反查至D880三极管端,发现BE端已经击穿烧糊,更换后问题依旧。最后在没事干的时候看来看去,发现固定主端三极管的外壳螺丝不翼而飞(外壳螺丝在这台机器上充当导线,外壳端既为输出脚)赶紧去淘宝买了100个m3*16的螺丝拧上,电流恢复。但是仍然存在些许问题抛出讨论

楼主:
①插针:根据说明手册为“稳定输出”选择端,默认为OFF端,拨为下端开启后感觉没有什么区别,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②可以确定为最大电流调整电位器,③不确定是做什么用的,不知道大佬是否有思路。此外,本机器维修完后,发现经过维修的右侧master的电流端的空行程相对较大,相对形象的比较是左侧打到底变成CC后,拧动5°左右变变成CV(即恒流不再是0A),而右侧需要拧动15°才能变成CV,不知是否由上图电位器调整。并且该机器在内部并联输出时,由右侧master端控制到最大时:右端为6.1A,左端为5.8A,而两输出独立时到顶都是6.1A左右,不太清楚如何调整

楼主:
然后当然是晒图啦,小小表达一下我的小骄傲(‾◡◝)(最高电压)

(最大电流)

(散热器与调整管特写)

(更换基准源三极管后加了个小散热)

楼主:
最后感想
1:淘宝电子器件时真的没有一个真的,全是磨标,那个标真的是假的不能再假,要不是一共二十几块钱不好退货,看着是真膈应。
2:这个电源真的超级重,大约有18KG左右,完全的一个铁疙瘩。
3:这个电容每一路都由三个68V6800uF的电容,我不太清楚这么大的电容在电源里一般做什么用。
4:捡垃圾真快乐哈哈,闲鱼这个好的刚刚查了一下要438还不包邮。
5:由于我不是专门学这个的,从B站现学现卖,欢迎各位大佬给出宝贵意见和指正,如果能够提供指导的话感激不尽。

楼主:
以下是在维修过程用到的资料,有同样问题的可以参考和讨论,主要是芯片的datasheet和一些说明书(包括一点都不准的电位器点位图)

网友:
不错,老货杀鸡内脏都值这个价。当然能修好就更爽了,捡漏与练手双重成就感,这就是坛里好多人都喜欢去货场捡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感想
1:淘宝电子器件时真的没有一个真的,全是磨标,那个标真的是假的不能再假,要不是一共二十几块钱 ...

请讲讲你买到淘宝假货的故事

网友:
15楼总结到位

网友:
成色不错,可以切换双路并联串联。波纹比数控电源好太多。

网友:
比同样结构国产大华电源做工好多了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是真实在啊,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