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不加热的美的微波炉

楼主(2023-08-27):
       前几天,一个美女送修一台美的微波炉,说是以前在我这儿修过。以前啥问题,我和她都记不清了,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不加热。报价后,开始开工,在未打开机盖的时候就闻到一股焦糊味,但是插电可以正常显示字符,放一杯水,按下启动键,发现机器里面有轻微的烟冒出,而且感觉焦糊味越来越浓。于是赶紧打开后盖,初步发现没有明显问题,因为不加热,所以就开始留心一下微波管,发现微波管插头那块有击穿的,烧了一个黑洞。后来更换一个正常的磁控管,通电正常加热。改天买个那个插座,然后更换一下,估计磁控管应该没有坏。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这个机子当时故障好像是风扇不转,都怪我当时没有写上维修记录。

具体型号,查电话号码得知,这个机子应该是2021年12月底维修过

拆开后盖的样子

机子全貌

拆下磁控管,准备安装新的磁控管

显示和控制板部分

看看这变压器

基本上和我的手一样大

损坏的部分,网上说,这个插头部分可以单独更换,改天尝试一下。

网友:
第一看这种电器拆机。。。。

网友:
2017年的机器才几年就二修了

楼主换磁控管修好费用多少

网友:
就没人关注撸主这胖手么???

网友:
维修费80还是要100

网友A:
击穿了,换插座不好接吧,我看里面的铜线是点焊上去的换只能用锡焊了

网友B:
磁控管座里面的穿心电容击穿,对地短路,更换磁控管座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
度娘无敌啊,维修佬也是度娘的忠实粉

网友:
  买一个也就两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了,换插座不好接吧,我看里面的铜线是点焊上去的换只能用锡焊了

焊锡完全放心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厉害!磁控管管座买个新的换上应该就可以。这样省钱。

网友:
磁控管管座买个新的换上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座里面的穿心电容击穿,对地短路,更换磁控管座就可以了。

胡说八道吧。。这是高压帽击穿了。。这哪打那啊。

网友:
直接换整体,效果好些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难坏

网友:
这个美的质量有点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