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刷小钢炮按开关只有灯亮不转,拆开维修控制板

楼主(2023-08-27):
拆开发现按开关一颗mos管输出脚只有3.7v电压其他的都是11v,拆掉一个还是不行,把6个都拆了才发现是mos管开关脚的电容短路了

还好之前准备改无刷电风扇的pwm板频率买了1uf的电容,换上之后就好了,就是第一个拆的mos管坏了
热风枪拆简单但是焊不上去啊,烙铁焊的太丑了,还累死了
差一个管子 启动的时候最高速会卡死,只能慢加速

网友:
脸黑,这种一般开关接触不好,或者电机扫堂

网友:
网购个管子加上吧!

网友A:
其实你不拆也可以测量,mos管G极对比一下测量就知道了,热风枪是可以焊接的啊,清理焊盘上锡膏比烙铁更好。

网友:
你这焊工还得练习啊!热风枪是不是不好啊,建议用气泵款的热风枪!

网友B:
热风枪能下不能上,不会吧,有锡膏就好上,没有的话点几点锡然后搞点碎松香粉撒一点,也很好上焊的,不过没搞习惯的话吹太久会怕烧管子就是真的

网友C:
6个MOS才能愉快的换向,不要胡乱搞,不然控制板直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拆也可以测量,mos管G极对比一下测量就知道了,热风枪是可以焊接的啊,清理焊盘上锡膏比烙铁更好。 ...

没有锡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个MOS才能愉快的换向,不要胡乱搞,不然控制板直接废

还以为2并mos管是为了增加电流,电动车的烧了我都是直接拆了继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能下不能上,不会吧,有锡膏就好上,没有的话点几点锡然后搞点碎松香粉撒一点,也很好上焊的,不过没 ...

没有锡膏,吹不上去

网友:
这焊工还要练那。

网友:
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
没有锡膏不好搞

网友:
估计管子是两个并联。无刷驱动板,少一个管子,有一组线圈的电流上不去,高速肯定不行啊

网友:
你这焊工有待加强

网友:
烙铁用的也不行啊,这水平焊的也太丑了

网友:
最好网购新的兼容无刷驱动换上,省的自己焊接没多久又出问题。无刷电机和充电钻共用外壳,担心塑料精度导致同心度问题,时间长了会摩擦,应该像Nidec有独立金属壳。

网友:
驱动管6只,3相驱动,少1只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mos管开关脚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种电容,很容易短路,不知道是不是电容品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