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人用过傲梅的轻松备份 和分区助手吗

楼主(2023-08-27):
用来备份系统
支护上一群人说轻松备份不好用,我安装了不敢用了

我以前是用分区助手的迁移系统功能,进pe,把系统迁移到usb硬盘,就相当于是备份了系统
还原的时候再反向迁移系统。我觉得逻辑上没有问题

能不能把移动硬盘分成几个分区,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依次向不同分区迁移系统,就相当于n个不同时间的的备份
然后想还原哪一个就反向迁移哪一个,这样可行吗,后面分区的备份能启动吗

网友A:
我都是用Ghost复制系统盘,后面DE盘都是直接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Ghost复制系统盘,后面DE盘都是直接拷贝。

我也觉得不如研究一下用Ghost

很久以前用过,好像

网友:
后面备份的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B:
用过还行,但还是不习惯用,还是ghost省事。或者DiskGenius备份体积小,最自动忽略掉缓存等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还行,但还是不习惯用,还是ghost省事。或者DiskGenius备份体积小,最自动忽略掉缓存等文件。 ...

ghost有windows 中文版吗

DiskGenius备份系统怎么用
将分区备份到镜像?
备份需要pe下操作吗,还原必须进pe吧
这看起来很好用啊

网友:
我用过备份每用过还原,希望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ghost有windows 中文版吗

DiskGenius备份系统怎么用

ghost挺简单的,不用中文版也能用得了
进PE不是挺方便的吗?不进PE有时候有的文件会备份失败或者会有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GHOST或微软的imagex,PE工具都自带这2个功能。

楼主:
主引导记录 (MBR)在哪?在c盘吗?
活动分区可以是硬盘第一个分区之外的分区吗?

网友:
用Ghost备份分区成镜像文件,用来做备份效果不错。

网友C:
DISM++支持封装系统为WIM/ESD格式,比GHOST快也比GHOST好用,你说的备份就是这个

第二个属于增量备份,建议按照前一个处理,毕竟可以直接保存整个系统的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SM++支持封装系统为WIM/ESD格式,比GHOST快也比GHOST好用,你说的备份就是这个

第二个属于增量备份,建 ...

这软件我也有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软件我也有
试试

反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也可以找找WinNTSetup,标题栏右键可以打开备份功能,回复的话按照安装的方法去设置就行,完美

网友:
还是ghost吧
用了这么多
还是这个好用

网友:
傲梅备份分区不如Gost省空间。

网友:
DISM封装备份成一个WIM文件好使,,

网友:
diskgenius就能 完整备份和增量备份。

完整备份是备份指定分区的所有文件,不管它以前有没有备份过;增量备份则只备份新增加的文件或者内容发生变化的文件。

网友:
现在的UEFI分区要备份2个区,个人习惯软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Ghost复制系统盘,后面DE盘都是直接拷贝。

GHOST可以备份UEFI分区的硬盘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