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华秋烙铁换上白光芯

楼主(2023-08-27):
华秋恪铁很久没动了,今天闲着,一时兴起把一支原装白光N454的发热芯剪了换上,比白光N454好,还有指示灯,加上固特调温器很好用。。。

楼主:
原装正品固特烙铁头修复膏,,,很好用

楼主:
原装日本钢印版K头。。。

楼主:
以前在套筒里出不来,喷了点神油,弄出了个老版本的原装刀头用。。。

网友A:
454只有25w 没必要加调温器了吧

楼主:
华秋的原发热芯质量挺好的,沉甸甸的,也不知电压和瓦数,不知能不能和白光原芯子一样可直通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4只有25w 没必要加调温器了吧

不调温400多度,,头子一会儿会烧得就不好上锡,,,用焊丝重新度锡都没用,,,得用复活剂才行,,,用了调温器最低处270度,,不烧死头子

网友:
求PM固特那款日本进口的修复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调温400多度,,头子一会儿会烧得就不好上锡,,,用焊丝重新度锡都没用,,,得用复活剂才行,,,用了 ...

打理老头子一定要把氧化层彻底打磨掉,搪锡后开高温完全把锡镀上去,才不容易氧化。完全镀锡的标志是 在海绵或铜丝球蹭过后 上锡面的锡氧化后呈金黄色。

网友B:
我也嫖了华秋,不过那个尖头不好用...

网友:
华秋烙铁的外壳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嫖了华秋,不过那个尖头不好用...

华秋的温度拨盘不行,用多一定坏。。。。现在里面板子只负责电源灯,,白光芯直通220V,印刷板上铜泊切断,调温用GOOT的

楼主:
从头到脚,都是固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头到脚,都是固特

哎 !定温铁 上了个调温刑具。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秋的温度拨盘不行,用多一定坏。。。。现在里面板子只负责电源灯,,白光芯直通220V,印刷板上铜泊切断 ...

用得多得换一个生产力工具吧???

楼主:
生产力工具得焊台。951,936。。。942更好,但没休眠。大量不间断焊接中的工厂模式用942

网友:
好多烙铁啊

楼主:
几把比较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