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古老手柄游戏机Super Mini SFC 620,小霸王?

楼主(2023-08-27):
拆个古老游戏机 小霸王?  里面有620个游戏,还是8位机,哈哈。。  30元包邮闲鱼收的。 手痒就是怀个旧,

这芯片,应该是存储器吧,查不到,应该就是存储游戏的,这明显示新做的2019年的单面板加绑定IC在板子上的,

整机,很简单,不能插游戏卡的。

整机,很简单,不能插游戏卡的,有两个手柄,和电源,加线

全英文的,说什么是出口的欧版的。

背面,很简单,单面板。

看看游戏,我也不知什么游戏,瞎玩,效果太差,要看瞎眼。

这是USB手柄,10元,两个包邮,还是是很便宜吧。

网友A:
盒子条码87开头,然后made in china

楼主你玩的是魂斗罗1代

网友B:
用贴片元件的电视游戏机,还算不上老。

网友:
这工艺跟"老货"可不沾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贴片元件的电视游戏机,还算不上老。

游戏老,新设计的板子,2019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条码87开头,然后made in china

楼主你玩的是魂斗罗1代

应该是,游戏列表全是英文的,玩起来也还算简单。

网友:
显示效果还行,见过只有一个手柄的,里面集成了游戏机

网友C:
似乎以前游戏的体积较小,应该就是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盒子条码87开头,然后made in china

楼主你玩的是魂斗罗1代

俺们河南滴,很正常

网友D:
小霸王现在还出了新机,里面上千游戏,用TF装游戏数据的,之前还看到有坛友发了。这个应该是早期版,老实说想玩红白机不如在电脑上装个模拟器,然后接个手柄玩得一样爽。

网友:
牛屎芯片不算早

网友E:
最早的小霸王不是这种款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早的小霸王不是这种款式的

这个肯定是后出的山寨款啊,8x年哪有这么高集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以前游戏的体积较小,应该就是存储

是的,那牛屎可能就是处理器,外面这个可能就是游戏的存储器,根据不同数量游戏,换不同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霸王现在还出了新机,里面上千游戏,用TF装游戏数据的,之前还看到有坛友发了。这个应该是早期版,老实说 ...

是的,模拟器的也玩过,我的,斐讯T1刷的就是TF卡,64G游戏,接个手柄就能玩

网友:
你这个跟我拆的那个外观一样的。

我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57378-1-1.html

但是你这个做工比我那个好,5V到3.3V稳压直接2个二极管串联降压,这也说明其功耗很低,开机游玩的时候,只有40mA左右。

网友:
10元两个包邮的USB手柄车在那?

网友:
看到牛屎芯片了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以学习为理由买了人生第一个小霸王学习机后偷偷打游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