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液晶显示器黑色背景时,屏幕边沿泛红

楼主(2023-08-27):
一台液晶显示器,用了2年多了,在纯黑背景时,屏幕边缘位置泛红。是屏幕背光片的问题还是液晶屏幕老化?

楼主:
信号线和显卡都没有问题,没有背光片代换测试,需要网购,如果是液晶老化问题就没必要再弄了。有遇到同样问题的高手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液晶屏幕时间长了就这样了,叫屏幕老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幕时间长了就这样了,叫屏幕老化

不会吧,才2年时间,我用了20年的还好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才2年时间,我用了20年的还好着,

就是屏材料差了。以前的老笔记本几乎不会出现屏有白斑的问题,现在的笔记本屏出现白斑的概率很大,省成本的后果。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谢谢了。看来只能是换显示器

网友(2024-02-28):
也有可能是背光灯管老化.

网友:
也可能是偏振膜老化了,我的三星P2250,十几年了,是四角泛白
应该换膜可以解决,但技术不行

网友:
大概率偏光片边缘胶水老化了失去粘性后与液晶玻璃分离了,这个要换偏光片

网友:
看着像背光灯管老化,曾用过一个联想的显示器七八年,也是有些橘红色,后来换背光管解决的。
你可以拆开后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通电看下背光管颜色是不是变成了暖黄色,而不再是正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