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卓手机熄屏失效的问题,该怎样解决?

楼主(2023-08-27):
某些视频播放app会阻止手机熄屏,
有时候人走开了,忘记熄屏,
几个小时后后回来,发现手机还一直亮屏播放,
这样十分耗电,有办法每30分钟自动强制熄屏一次么?

网友A:
只能把某些视频软件给关掉,或删除了。。如果你的手机可以设置这些软件,不让它们阻止熄屏也是可以的。

网友:
抖音直播间,你强制按息屏,屏息了,直播还在后台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把某些视频软件给关掉,或删除了。。如果你的手机可以设置这些软件,不让它们阻止熄屏也是可以的。 ...

不让它们阻止熄屏,有这样的app么?

网友:
软件设置里面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