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各位老师,微波炉能拆开外壳通电检修吗?会否有微波辐射?

楼主(2023-08-27):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微波炉能拆开外壳通电检修吗?会否有微波辐射?

我看过家电维修师傅修微波炉,很多时候,要打开外壳,通电测量,微波炉内部元件,我也这样检测过。
但每本家电维修书上写修微波炉,都要注意微波辐射的问题, 我们普通人都没有 辐射检测仪,我也有点担心,修微波炉,会受到微波辐射的影响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还是尽量避免这样操作,辐射肯定是有的。不过偶尔一两次影响也不大。不要长期这样就行。

网友:
微波炉不要打开腔体启动,就没有关系,打开外壳,磁控管的馈源口是对折加热腔体的,不会泄露微波

网友:
完全没问题,微波都封闭在炉腔及管道里,炉门设有开门断电保险开关,只要不把微波通道破坏,微波不会泄漏出来~外壳里面的零部件若有微波存在那它们就都被摧毁了~所以打开外壳无所谓的。

网友:
修过微波干燥机,里面有80个磁控管,只要不打开门,检测没问题的。

网友:
检修肯定要打开外壳啊,但舱门不要打开

网友:
可以开外壳,但不要开门及短接检测开关强行启动。如果只是检修供电和控制部分,你也可以断开升压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来检测。但是升压变压器次级到磁控管之间最好不要断开,升压变压器空载运行的话会产生很高的电压,比磁控管的工作电压(2000V左右)还要高不少。

网友:
辐射在腔体里面,放心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