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个刀柄

楼主(2023-08-27):
06年在本地水产市场买的,快20年了,拍蒜、切菜、砍骨、切肉全用它,从不拉稀摆带,钝了磨一磨又满血复活。

前阵子手柄坏了,一直忙没时间弄,本想网上找个合适的,可惜没找到,这几天闲下来了,干脆自己D一个吧。
不多说了,上图。
手柄塑料已经裂开了

来张近照,塑料已经严重老化了。

拆掉,里面生锈了,不过就薄薄的一层,一会儿打磨下就好。

没找到好的木材,X宝买灯条打包的木条锯一截

手工锯全手工开槽,有点不顺,宽度也不够,还要修正。
这个费了不少时,关键没经验先把木头锯短了,开槽的时候后面不好踩(没有平口钳,真正的全人工)
下次应该先开好槽再锯下来。

修正好了,装上看下位置,差不多,就这样吧。

X宝签到红包撸的,就不打码了,(在他家薅了不少羊毛)刚收到的,还热乎着。

打孔,上钉,完工。
铆钉买大了一毫米,用钻头扩了一下,还真是硬

另一面的样子

好了,累了半天,给自己来点福利养养眼。

换个姿势

养了几个月,这两天终于开花了。

网友:
勤俭持家的乐趣

网友:
老式电源开关柜上的把手,尼龙材质的,从中间切开一道槽,稍微打磨下就是很好的刀柄!

网友:
这月季花开的真好看。

网友:
要是做成两片的就容易多了!

网友:
手柄倒角大点,手感好

网友:
刀柄D的不错,木质的不滑手

网友:
刀柄比原来大了一些,顺手就行

网友:
手艺不错!
松木有点软,
用在这儿无妨~~

网友:
我家拿的乒乓球拍上面的木头做的刀把。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个菜刀把,

网友:
最好先用胶水粘上

网友:
走,红浪漫休息一下

网友:
都是手艺人啊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铆钉买那种对敲的好一些。菜刀把铆钉。
刀把也有买啊,我刚买了,你没有搜到。

网友A:
小红包买了一个刀把送4对铆钉。
原来用作锄头把的木头做了一个刀把不到一年就不行了。还是买吧,很便宜。

网友:
这个手工很不错,合用就行。

网友:
如果把木块切成两片再安装就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红包买了一个刀把送4对铆钉。
原来用作锄头把的木头做了一个刀把不到一年就不行了。还是买吧,很便宜。

开始也打算买的,可惜没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