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非常的神奇,电瓶车充电器低电压极限测试

楼主(2023-08-27):
        又得一个电瓶车充电器,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个了,看是坏的很别扭,总想把他修好,今天有空就修起来。

        这个充电器故障现象为无输出电压,电源不起振,检测保险铜箔、整流桥、mos管、取样电阻都是好的,次级也看不出什么毛病。
        直接上直流电源接次级主整流输出,次级的辅助输出(控制及风扇)接另一12V电源,逐渐升压,到84V,光耦初级端电阻从10几K下降至100多欧,说明次级基本正常。
        接下来检查初级,直流电源接整流后正负极,逐渐升压,电流没有明显很大,说明没有短路,上到200V电源不起振,测3842PWM芯片启动电压只有1点几伏,不正常,断电焊下启动电阻,检测正常,测3842PWM芯片电源脚对地电阻只有20几欧,有问题,排除芯片辅助供电回路无短路,那就是PWM芯片坏了。
        3842PWM芯片换新后,电源脚对地电阻正常。不着急直接220V测试,之前吃过不少亏了,还是上直流电源,逐渐升压,观察电流。上到90V,电源起振了,电流正常,继续升压至300V,电流正常,充电器修好。
我的这个数控电源牛吧,能上300V。
        这里要说直接坏pwm芯片的还是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先烧了mos管,然后就是一大片,什么保险、电流取样电阻、pwm芯片、pwm输出电阻等。

接了直流电源,顺便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各个电压参数吧。
细微升压,得到起振电压为84V,此时电源输出也是84V。

非常的神奇,电压降到5V,输出还有84V

继续下降,到了4.3V,电源还在工作,不过此时输出70几伏,电压稳不住了

电压继续下降,到了4.2V,终于停振了,不过这个已经很牛了,初级5V直流,次级正常电压输出,这已超出了我的认知,虽说带载能力应该很差。

网友:
flyback结构是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的,所以输入电压很低的时候输出电压还能高于输入电压

网友:
装备不错,经验珍贵

网友:
输入电压低,输出还是标称电压,带恒压输出?

网友A:
300V还是300W?

网友:
讲的很细,内容充实,这升压功能挺好

网友:
捡过一个西普尔铅酸的,电压一直跳,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我很想知道,你的电源升压到300V的时候,电人吗?

网友:
膜拜大神!这种维修方法第一次见到!很是新奇!

网友:
你们怎么这么多充电器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单独3842坏的,别的都没坏,还是我自己的充电器。

网友:
有心人,够强!

网友:
这设备,这维修没得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还是300W?

我试过300v,感觉是针戳一下的感觉

网友:
这维修方式独特,学习了。

网友:
这种修法可调电源必须有限流保护

网友:
还有2个散热片

网友:
真正的NB,佩服

楼主:
这个电源输出0-300V,1A,恒压恒流。很适合测试LED灯及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