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几个电源感觉好精致20v4.5a(lenovo 41R4538)

楼主(2023-08-27):
但是商家说会根据电流变化变化拆机观赏,顺带问一下有没有玩头
商家说[1]用负载仪实测24V,[2]根据负载力,[3]电压变化,空载25v,1a会升到31v,2a会升到35v

网友A:
不能固定电压就没法用

网友B:
又是41R4538,这个原本是配合后级使用的吧,有一个特别大的转接头

网友:
说明是坏的把?

网友:
电压漂了这么多,检查输出端的电压基准和光耦的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这电源真的是不错!

网友:
电压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当年设计有问题,后期大部分都返修,后来直接换新,还有没销毁的?

网友:
这么扁的吗,这里面的元件很多都要定制吧

网友:
做工不错,但是这输出不对吧

网友:
自动可调电源

网友:
电压漂了这么多,是不是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41R4538,这个原本是配合后级使用的吧,有一个特别大的转接头

后级啥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固定电压就没法用

感觉用料十足啊,看到不能改一下用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级啥结构

还没找到后级拆机图片

网友:
确实很精致的。

楼主:
参考评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569389406382974&wfr=spider&for=pc&searchword=41r4538
其中后级有两个芯片加一个运放,找到光耦,能不能在这上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找到后级拆机图片

后级两个芯片加一个运放,实在不行能不能从817光耦下手呢,在上面评测里有,我也拍几张放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级两个芯片加一个运放,实在不行能不能从817光耦下手呢,在上面评测里有,我也拍几张放楼上, ...

这种特异的玩意儿,不好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