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一款古老的坦克玩具车接线请教

楼主(2023-08-28):
电池找不到了,电池是6V的镍氢电池,三条线的,蓝色线实在不知道怎么接的,拆开看了一下,红色黑色直接接到主板上,蓝色经过开关接到了主板上,如图我标注出来了

红圈电池三条线,红色黑色蓝色,蓝色经过总开关接到了主板上

网友A:
蓝色应该是控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应该是控制线

我想也是,关键怎么接呢

楼主:
回个贴还需要审核吗  我只是请教一下都不能通过吗

网友B:
没想到里面的电路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里面的电路这么复杂

保守估计也得十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
楼主的拍照和表达意途有待提高呀

网友C:
蓝色线也看到悬空啊,说实话,没大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线也看到悬空啊,说实话,没大看明白

看最后一张图,蓝色线经过总开关然后变成红色线接到了主板上,最后一张图画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