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设计一台模拟味失真蓝牙功放

楼主(2023-08-28):
2023.8.28
制作一个适合桌面摆放使用的微型功放机一定要采用双电源,单电源的音频放大器效果就不会好的。我们都说开心就好,那么放大器带些失真来润色声音听风格时很不错的,我倒是喜欢带点莎莎噪音的。

如果电流输出能力强,对振膜的控制力会更强,如果电流输出能力弱,低频会失真,所以变压器的容量对低频影响很大。不过我们是近距离使用的,而且小扬声器不能承受很大功率否则会失真,所以小功率的功率放大器,小功率的变压器在小音量下使用的声音质量还是可以接受的。

数字功放电路缺少谐波,再加上单电源的劣势,声音不会那么优美动听,所以必须采用模拟线性放大电路而且还要采用双电源。甲类功放肯定是不能实现了,毕竟功率不足以带动,倒是想要采用音频变压器来增加味道。这个就是用来听失真的,听这样的音染的,我就喜欢听过去的失真音频。

一颗双12V10W的变压器价格在15元。它的绝缘性能还不错,不过空载时容易发热,如果因此发生火灾什么的可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应当加入温度保险,在温度异常时切断电源保障安全。

整体的机壳使用有机玻璃材质,需要做好图纸后找商家定制,因为胶水有毒,所以在粘的时候必须佩戴丁晴手套和口罩。

因为喇叭单元自带了插头,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采用弯插或者采用接线柱也可以,反正线足够长。

出于用电安全和音频线干扰噪声控制以及桌面清洁的考虑,我们只使用蓝牙连接这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几乎没有电子信息设备不支持蓝牙音频的,虽然音质略有区别,但我们愿意接受,毕竟就是失真功放听风格的。这样就算电路有故障也不会烧坏音源。

元器件都使用插件,因为贴片元器件入不了老发烧友的眼。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装机和更换的难度。创新的使用了PCB板的铜箔来散热,正面只能看见四颗功率管贴在PCB的铜箔上,铜箔开窗户散热,非常的漂亮,还有一颗电解电容,别具一格的设计让人耳目一新。

链接喇叭之前要先输出端的电压调成零,通过pcb板子上的精密电位器,否则的话会有静态电流会对喇叭不好。

这是选用变压器,基本能满足功放部分需求

这是大概布局,proe三维以后做

这是功放部分,典型ocl,浓浓的模拟味失真味,如果不追求这个早就买集成芯片了

仿真验证没有问题

这是整体电路图,其中专门做出了蓝牙供电

可以看到采用铜箔散热简洁美观

其他元器件放置于背面更加清爽

大家也可以做做看,或者参考思路也可以

附上工程文件,

网友:
有没有可能改成全贴片然后用铝基板,反正嘉立创免费

网友:
模拟味数字味都出来了,真空味也不错

网友:
有模拟味,也有数字味,混合味,嗯就是这种熟悉的味道!

网友A:
自从自家自建农村大别野被拆迁,无奈集体上楼后,就不玩分贝超过60的设备了,容易被邻居投诉,哪怕你在房间里听抒情的音乐,也会被居委过来敲门,再不关掉就打110了

网友:
不错,期待楼主做出成品

网友B:
没打板验证呢吧
出来的声音很难说
要是按电路参数,估计。。。。

前级设计27倍放大,1V峰峰值的标准音源,直接干倒27V峰峰值

楼主:
是故意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打板验证呢吧
出来的声音很难说
要是按电路参数,估计。。。。

是故意的不过音量太大运放确实可能失真

网友:
CD和开盘哪个更好?模拟和数字哪个好听?模拟味的蓝牙功放效果如何?期待

网友:
玩的就是一个自我欣赏!

网友:
这标题可真耐琢磨

网友:
不错,有空做一个

网友:
俺在家里也是小音量美学,不大喜欢大音量的听音(主要是小胆机单端,没多大功率)。

网友:
现在在家里,一般都是躲在房屋偏隅,头戴耳机,自成一统。期待楼主做出成品,增添光彩。

网友:
模拟失真的确也不容易,费劲了。

网友:
直接干掉大环负反馈,加上功率富余量十分有限的小小变压器,果然是追求模拟味失真的典范,服了

网友:
楼主画完板子就不管了

实物呢?没做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自家自建农村大别野被拆迁,无奈集体上楼后,就不玩分贝超过60的设备了,容易被邻居投诉,哪怕你在房间 ...

你觉得是享受可人家觉得是噪声,我们这边情况也不乐观

网友:
等楼主真的模拟味道出来了,我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