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镁光M600 1T 突然就识别不到了,请求支援

楼主(2023-08-28):
知道本坛牛人多,能帮我处理一下嘛,丢了有点可惜。

故障现象:用硬盘盒子接上没任何反应,该硬盘盒子随便接个其他的2.5寸盘,都可以正常识别到硬盘的。

网友:
磁盘管理能识别的话直接量产一下看

网友A:
是原装的还是闲鱼上的?听说闲鱼上的都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装的还是闲鱼上的?听说闲鱼上的都用不了多久。

原装的呀,HP电脑免费替换回来的新货,2020年到手的,花了600多元。

网友:
是系统不识别,还是bios内就不识别了,找个硬盘盒插上试一下如果都不识别  就直接拆机做U盘

网友:
你倒是真行,这么问,还是抱去电脑店吧

找不到硬盘,你是怎么知道找不到的呢?
系统有几块盘?、
如果一块,那么开机显示的蓝屏,内容报一下吧
进BIOS看看有没有硬盘信息呢?
拆下来看看金手指呢?

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抱去电脑店吧,这样可能损失少点

网友:
那你也得把问题描述清楚吧?

网友:
感觉啥也没说

网友:
描述清楚点,企业级的SSD不会如此不堪的

网友:
拆了制作优盘也香哈!

网友B:
五十包邮解君愁,,,

网友:
M600 1TB用的是16颗NW662,马牌主控,没法量产,找块16贴46en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C:
都没讲到点子上。楼主看见M600右上角的5v 1.7a了没?这个盘供电要求高,毕竟16颗芯片,不适合用在移动硬盘上,只适合PC内使用。把M600接PC试一下,如果OK,那就是我说的问题,如果不OK,那就是M600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没讲到点子上。楼主看见M600右上角的5v 1.7a了没?这个盘供电要求高,毕竟16颗芯片,不适合用在移动硬盘 ...

我用的是莱希硬盘盒,1153e主控,已经正常使用了3年多了 。

ASM1153E是ASMedia第三代单片机解决方案,通过高度集成的SuperSpeed USB3.2 Gen1、High Speed USDB2.0和SATA1.5/3.0/6.0 Gbps ASMedia自行设计的物理接口,连接USB3.2 Gen1和串行SATA主机接口。除了与USB3.2主机和SATA设备的出色兼容性外,ASM1153E还采用了先进的工艺技术来优化芯片功耗。此外,它还可以向后兼容现有的ASM105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莱希硬盘盒,1153e主控,已经正常使用了3年多了 。

ASM1153E是ASMedia第三代单片机解决方案,通 ...

不是兼容性问题,是供电问题。或者这个盒子有没有外置供电的插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十包邮解君愁,,,

不都是10块包邮么,你这是扰乱市场啊...

网友:
14楼讲的原因可能性很大,这个盘耗电大,必须确保供电良好。试试接主机里面。另外,如果确认接主机电源也不认盘,可以试试30分钟大法,就是单独接电源,sata线拔掉,通电35分钟以上或者更久一点,然后断电,重新连好sata线,再试试看能否认盘

网友:
这有啥稀奇的,我买过个M600料板,还能识别呢,就是不能格式化

网友:
支持14楼说法,这种盘功耗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