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老车不怎么开,新换的电瓶总没电,这种充电器能给汽车电瓶充电么?

楼主(2023-08-28):
如题,老车不怎么开(半个月开2-3)公里,平时停地库,万用表测电压10.8左右,这种充电器能给电瓶充电么?价格200左右的

网友A:
  这种烂东西 屁用没有

  出口的 一批  家乐福C4 质量很好 黄鱼找找 不能超过100块

网友B:
如果是停在室外,可以加装一个太阳能板补电就行

网友C:
买个二手明纬S350-12,只要30多块钱,电压调到13V就能充了

网友D:
1、两周发动一下
2、取掉庄头,如果有些车取掉庄头断电后需要重新设置很多东西,那么这个办法不可取,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烂东西 屁用没有

  出口的 一批  家乐福C4 质量很好 黄鱼找找 不能超过100块 ...

我去找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停在室外,可以加装一个太阳能板补电就行

停在地下停车场,在一个不懂技术不会弄

网友E:
车里加装的电器全部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明纬S350-12,只要30多块钱,电压调到13V就能充了

小白一个,不懂电路,只能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两周发动一下
2、取掉庄头,如果有些车取掉庄头断电后需要重新设置很多东西,那么这个办法不可取,麻烦 ...

发动一次需要着车多久?摘电瓶到是可以,没啥可需要重置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里加装的电器全部拆掉

家里的老车,根本不知道哪里改线路了

网友:
当然能了。
如果是小轿车,直接买个12V版的,不要多档切换的(没机会用其他档,反倒会有出错风险)

网友F:
搞个二手的12V铁壳开关电源,调一下电压到13.5V就可以了,简单便宜

网友G:
找个18伏的电动工具的电池配个可调压的稳压模块,调到13.8伏,再搞个OBD的插头插在OBD上面,电池没电了,拿回来用充电充就行了。

网友H:
如果有空间,直接并一组超级电容(6串500法拉,单只3000法拉),如果电压10.8v,启动车子时起动机只是哼一声,并上电容之后,一样是秒启。不过并联电容之前,记得串一只55w左右的大灯灯泡给电容充电。切记,电容极性不要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个二手的12V铁壳开关电源,调一下电压到13.5V就可以了,简单便宜

我是电路白痴一个,只能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18伏的电动工具的电池配个可调压的稳压模块,调到13.8伏,再搞个OBD的插头插在OBD上面,电池没电了,拿 ...

看着好高端,奈何我是个电脑白痴,不懂电路只能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空间,直接并一组超级电容(6串500法拉,单只3000法拉),如果电压10.8v,启动车子时起动机只是哼一声 ...

一看就是大神,我是个电路白痴,简单的给换个电池啥的没问题,接电容啥的完全不懂,昨天开车出去了一趟,质询下大神今早没起动车用万用表测电压是20V了是不是电瓶坏了?电瓶上标注的是6-QW-62(600)-L
  12v/64Ah/CCA  600A               (L2-400/H5-62-L-T2-H)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大神,我是个电路白痴,简单的给换个电池啥的没问题,接电容啥的完全不懂,昨天开车出去了一趟, ...

电瓶没怀,你的表坏了~~

网友:
车长时间停放也不好,所以最好是两周动一下,就别想自己充电这种麻烦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