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8代之前的笔记本,应该淘汰了

楼主(2023-08-28):
对比了7代和8代的笔记本,发现性能差距很大,感觉8代CPU,intel确实挤了一大管牙膏,8代之前的二手本,不值得购买了,性价比太低。

网友:
所以才管他叫挤牙膏吖

网友:
12代和11代之间的差距才大。7代和8代差不多

网友:
前阵子,刚给产线买了一台看图的笔记本,thinkpad E4808250U+24G+128G+500G,RX550独显,看solidworks图纸问题不大。

网友A:
8代i5 直接上了四核八线程,在这之前是不敢想的,目前用的e430,升级了3612qm也是四核八线程,和8250u同级别,也很舒服。

网友:
我担心笔记本配独显,时间长了GPU虚焊,可能不长时间大负载的话还行。

网友:
这是隔这么段时间多挤一点吗

网友B:
开用着10几年前的笔记本,一个月开机不超过3次;

网友:
笔记本的性能的确不太好照顾,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用着10几年前的笔记本,一个月开机不超过3次;

一样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代i5 直接上了四核八线程,在这之前是不敢想的,目前用的e430,升级了3612qm也是四核八线程,和8250u同级 ...

我有个3740qm和8565u,感觉还是有差别的,8代的功耗低了很多。之前3740qm的cpu温度经常90-100度,8代的只有可怜的50度

网友:
i7 5500u,16g,显卡840m,照样作图做视频

网友D:
主板名称        Lenovo ThinkPad SL410
处理器名称        Mobile DualCore Intel Core 2 Duo T6570, 2100 MHz (10.5 x 200)
系统 BIOS 日期        10/19/09
视频 BIOS 日期        05/10/09
每天开机8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3740qm和8565u,感觉还是有差别的,8代的功耗低了很多。之前3740qm的cpu温度经常90-100度,8代的只 ...

功耗肯定不一样,我的一直都是插电使用,加上笔记本散热也还可以

网友:
除了显卡,笔记本的配置真的还不如一台手机高

网友:
还在用t6570的是真牛,那是i世代以前的cpu,接近15年以上了吧

网友:
笔记本散热一直是个问题,用了很多你的笔记本,不清洗的话,容易在夏天过热关机。

网友:
关键看用什么事啊,我看一个修游戏机的大佬,台式机还是winxp的,你让他用8代,他驱动都装不上了

网友:
我i5-6200还在用,普通办公,感觉比新配的一点也不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名称        Lenovo ThinkPad SL410
处理器名称        Mobile DualCore Intel Core 2 Duo T6570, 2100 MHz (10.5 x 2 ...

同,不过我升级了到了T9400,4G,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