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摄像头用的交换机,是不是随便买个千兆就可以了?

楼主(2023-08-28):
监控用的交换机,是不是要求不高,不用看参数了?

网友:
可以,一般家用问题不大,商业用的话最好更换数据交换大的专用品

网友:
不足1080P的只要稳定的百兆就可以带20个,4K的超过8个需要上千兆。

网友:
监控用的交换机主要是要稳定吧,监控的流量是连续长期的,不像网络流量有时多有时少。

网友:
还是看摄像头的码流吧,能换算出来的,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
有条件的就上个千兆,不带管理功能的家用交换机也不贵

网友:
千兆百兆无所谓,主要是稳定,还有就是不要买带绿色节能功能的会莫名出问题断流

网友:
企业级的都差不多吧,家用监控会跑到千兆吗?稳定第一吧

网友:
我给人安装的,一般720P的8个以内用百兆都没问题

网友:
随便一个交换机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现在很多家用摄像头怎么都不带网线了,想用网线都用不了,没网线很难说稳定

网友:
要求不高,只要稳定,千兆以及以上就行。

网友:
随便一个千兆交换机就可以

网友:
看监控摄像头的多少
随便一个千兆交换机就可以

网友:
不想拉电线可以直接POE。

网友:
百M交换机就可满足

网友:
千兆足够了。关键是你是不是POE的。

网友:
现在千兆交换机也不贵,直接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