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原装牧田DC18RCT充电器,请教如何改小电流

楼主(2023-08-28):
原装的充电器,充电电源9A。
因为买不起原装电池,组装电池不适合长时间大电流充电,大佬帮看看不能改小充电电流,最好改到3A。
内部如图,还不错吧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吧
补充背面细节图

大图

几个芯片的型号

正面的MOS管型号也一并补充一下

网友:
做工挺下本的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应该是有协议的吧,可能不怎么好改小,拍个反面的照片看看,看看电流取样电阻在哪里,看一下改取样电阻行不行,不行的话挂小黄鱼卖掉,再买一个国产仿制的电流就小了

网友:
我猜把C18旁边的康铜丝用钳子夹几道印子

网友:
居然还用上了风道和涡流风扇

网友:
0.33欧的应该是检流电阻吧,拆掉一个看看电流是不是减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应该是有协议的吧,可能不怎么好改小,拍个反面的照片看看,看看电流取样电阻在哪里,看一下改取 ...

好,晚上回家拍一个

网友B:
何须改小电流,输出电流大小取决于用电设备。

网友:
充电器非常不错

网友C:
把二个MOS管的检流电阻由并联改串联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二个MOS管的检流电阻由并联改串联就可。

感谢
这个是需要电路背面看了才能确定电阻位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须改小电流,输出电流大小取决于用电设备。

这个原装充电器适配原装电池的
我手里的第三方电池,电流小点安全些

网友:
这个是原装电池充电器,挺不错的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看起来整体还是整洁干净,很漂亮的充电器,还是建议不要改了,破坏了可惜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找到取样电阻,通过改变阻值来确定电流大小。

网友:
  变压器丑了一点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个是需要电路背面看了才能确定电阻位置的吗

看二个0.33欧的电阻是否一头接MOS管3脚,另一头接地(初级大电容的负极),是的话,改并联为串联,最大电流理论值为2.25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装充电器适配原装电池的
我手里的第三方电池,电流小点安全些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非原装电池,可能一致性或者倍率没有原装那么好
减小电流应该会安全些

网友:
如不是恒流输出就无须改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二个0.33欧的电阻是否一头接MOS管3脚,另一头接地(初级大电容的负极),是的话,改并联为串联,最大电流 ...

感谢  回去研究一下,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