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仪表校验电阻用哪种?用于校对仪表精确性的电阻

楼主(2023-08-28):
我要买几个用于校对仪表精确性的电阻,1Ω、10Ω、100Ω、1KΩ的。求助大婶们用哪种电阻当校验电阻?

网友A:
如果没有高端表标定阻值,那最好买那种0.01%的来校验3位半,如果校准4位半的最好找高端表比如六位半来标定下

网友:
有专门的校准电阻卖的。

网友B:
闲鱼上你说的阻值都有。叫万用表校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高端表标定阻值,那最好买那种0.01%的来校验3位半,如果校准4位半的最好找高端表比如六位半来标定 ...

没高端表只能用电阻了

网友C:
用于计量的电阻叫标准电阻,一般精度不低于0.01级,但这个东西比较贵比较大,一般个人爱好者没必要。自己玩一般是用精密电阻代替。
性能从高到低大致是金属密封金属箔电阻,金属密封线绕电阻,塑料密封金属箔电阻,塑料密封线绕电阻,模压金属膜电阻,精密金属膜电阻,精密薄膜贴片电阻。这些都有可达0.01%精度的产品,(但不是所有阻值)。
如果你要校验万用表电阻档,那么基本上你只需要100Ω-10MΩ 6只电阻。
如果要校验三位半手持表而且你有没有更高一级基准校验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塑料密封线绕电阻比如rx70或模压金属膜电阻。这些的标称精度是比较有保障的。更高级的成本恐怕比你表要贵。
如果是校验三位半,你还可以找到不低于0.01级的源用以校验的前提下,用比较靠谱的精密金属膜电阻做也可以。
如果是四位半,那么金属密封金属箔电阻,金属密封线绕电阻,塑料密封金属箔电阻,塑料密封线绕电阻,加计量校验。个人使用没必要玩太大,别说万分之一了,就是千分之一精度,我们自己想想需要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你说的阻值都有。叫万用表校准电阻

好的,谢谢,我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于计量的电阻叫标准电阻,一般精度不低于0.01级,但这个东西比较贵比较大,一般个人爱好者没必要。自己玩 ...

好的,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
看要求了,0.01%精度的,也要用高位表筛选才能用于校准!当然要看你的校准标准,不是强迫症的话,不筛选也是可以的!0.01%远超大多数 手持表精精度了!
这里面有个问题不能忽略,线绕电阻某些阻值区间,有个别表测出来可能会有点误差!当然,这是极其少见的个例,绝大多数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性价比来说,0.01%精度的线绕电阻最合适!其次是二手拆机的金属箔电阻,金属箔可能要筛选了,因为商贩们会把阻值好的挑出来加价卖!随便买的话,很可能原始精度一般!

网友:
校准表光1  10  100,,,,是不够的,所以,如果经常搞这个,最好有个电阻箱配合高位表,这样最省事。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我不修大神弄一个,他爱折腾,这样子你也放心点,以大佬的名气值得你信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于计量的电阻叫标准电阻,一般精度不低于0.01级,但这个东西比较贵比较大,一般个人爱好者没必要。自己玩 ...

某宝上看了下,感觉RX70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上看了下,感觉RX70够用了。

rx70对于手持表已经足够好。只是1MΩ的还算好找,10MΩ的就很难找了。串联的话挺贵的。
所以这个值建议你下面这么搞。
1首先rx70标定范围100Ω-1MΩ,找个分辨率比要标定的表高一级的表,比如你要达到3位半,你就找个4位半,这个4位半只要稳定性够好就行,不需要绝对精度。因为4位半的电阻档精度不如rx70。
2然后买50个低温漂精密金属膜1MΩ,这50个加起来估计不到半个1MΩ rx70价格。
3用标定好的1MΩ档在50个rjj里面挑出最接近1MΩ的10只。
4把这10只并联,用100kΩ标定。通常100kΩ精度高于1MΩ。
5把这10只1MΩ电阻改串联,以100kΩ的标定值乘100作为10MΩ的实际值。这样的10MΩ值误差不会高于2个字。

通常0.01%的1MΩ rx70要几十元也很难找,串联成本很高。常见的是0.02%,50元以下。0.01% 100kΩ rx70只要几元。1MΩ的RJJ串联出来的10MΩ可能稳定性和温漂不如RX70,但至少和普通手持表不相上下,而且你随时可以通过串并转换用100kΩ重新标定。这样出来的一套电阻可以保证100Ω-100kΩ 0.01%,1MΩ-10MΩ,0.02%,总成本应该不到百元。用4位半出来的10M欧姆误差小于0.02%校个3位半绰绰有余,就是比对4位半也颇具参考。

网友:
标定一般的3位半、4位半万用表,这个够了,经济省事

进一步玩就买金属箔、精密线绕电阻之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x70对于手持表已经足够好。只是1MΩ的还算好找,10MΩ的就很难找了。串联的话挺贵的。
所以这个值建议你 ...

1.小黄鱼上我见过有买家长期买100欧-100K的0.01成套电阻,这种RX70绕线0.01电阻50元包邮还是很划算的

2.那些所谓的用高位表标定的1206贴片电阻用插座的都是垃圾,没有一个能用的,完全是骗人的

3.除了1K的绕线电阻精度是最高的,我买了几个RX70还有RX11绿色的电阻上面写着0.01,我用高位表看了,几个精度非常的高,我当时就很诧异,1M的高阻居然这么高的精度,我是用香蕉头插入测量的,没有什么干扰

4.10M的我原来也想用串并联搞,但是发现手头的RX70的10M电阻最差的也就是10.0073M,这么高的阻值也算可以了,也有10.001M的,也懒得用串并联搞了,

5.感觉福禄克287能像187一样单独校准电阻档就好了,似乎感觉很多厂家的4位半电阻档没有DC档出厂的校准漂亮,

6.突然发现是德的手持表自家也推荐用福禄克的5520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小黄鱼上我见过有买家长期买100欧-100K的0.01成套电阻,这种RX70绕线0.01电阻50元包邮还是很划算的

2. ...

3458A也是采用FLUKE的标准器和校验仪进行校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458A也是采用FLUKE的标准器和校验仪进行校准。

请问一下,校准仪器高端这块,是不是福禄克一家独大,日本和欧洲没有厂家厉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校准仪器高端这块,是不是福禄克一家独大,日本和欧洲没有厂家厉害吗, ...

正确来讲,福禄克不停收购,几乎将所有顶级标准器、校准义厂商都收了,例如:Datron、Wavetek等。

还有走另外一条线的公司,如日置、横河等日系厂商,通过软件校正、校准。

其它仅存的只有几家,例如:
       英国ppm-technology,现在是以环保检测设备为主,但对于标定温度计量器的基准器与设备很NB;
       美国IETlabs,拥有iet、GenRad、QuadTech、esi 等品牌,吃下了FLUKE剩余市场份额;
       TEGAM,就是大名顶顶的S104标准电阻器厂商,收购了EIS公司后,将S104变成自己产品。

        还有著名的威世Vishay,实际上是纯正小日本公司,也收购了非常多的厂商,例如:达勒(Dale)、思芬尼(Sfernice)、迪劳瑞(Draloric)、思碧(Sprague)、威趋蒙(Vitramon)、硅尼克斯(Siliconix)、通用半导体(General Semiconductor)、BC元件(BCcomponents)、贝士拉革(Beyschlag)、国际整流器(International Rectifier)等等,也做标准器和校验器,都是一体化、自动化,如日置精准电测校正仪。

       还有其他:Northrup、Ohm-Labs、Honeywell ,加拿大MI、Guildline、mintl,日本Alpha Electronics等品牌,也在小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小黄鱼上我见过有买家长期买100欧-100K的0.01成套电阻,这种RX70绕线0.01电阻50元包邮还是很划算的

2. ...

10MΩ的rx70很难买到,淘宝上也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确来讲,福禄克不停收购,几乎将所有顶级标准器、校准义厂商都收了,例如:Datron、Wavetek等。

还有 ...

每次都能看到您这么认真的回答我,还是挺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