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廷Q8智能门锁之1:开箱篇,不得不说现在智能锁真便宜,但做工还是差了点

楼主(2023-08-28):
该给新房换锁了,在网上学习了一下,貌似半自动的已经过气了,那就撸全自动带人脸的吧,毕竟爸妈的指纹总要按几次才行。
在马老板家看了下,种类真多呀!便宜、贵的都有,高度怀疑大部分便宜货都是ODM的。直接按销量排找了几百块的,偶这么能折腾的主自然选自装了,毕竟还能省100大洋,拍照、下单,几天就到手了。

快递箱里就这几样

这次的智能锁挺长的

都掏出来,前后面板+IC卡+配件

前面板表面为亚克力,其余部分是铸铝和铁板,除了喇叭孔有点飞皮,整体质感还行
各部细节:
上部是人脸识别的双摄像头+中间的红外补光灯

中上部是带灯的指纹传感器及小小的OLED显示屏

中下部是键盘和IC卡感应区

底部是应急孔和人体感应传感器(看着应该是红外反射感应器)

应急孔盖板拨开还有个microUSB应急电源插座,看开孔的样子保留支持TYPE-C的

再来看背面的样子

上部是防撬检测开关

中上部有紧固螺丝和连接线,铁板目测厚0.8mm吧

连接线接插件,带锁扣

下部是应急孔背面

再来看后面板
上部是电子猫眼显示屏+开关锁及猫眼按键

中部是手动开关锁手柄

底部是反锁钮
这钮和手柄那个盖板的塑料感特别强,坏了一锅汤

顶部还有塑料感特别强的个电池盖,电池就插里面

再来看背面

看标签,这里面应该是主板

中间是手动开关锁手柄的方钢适配孔

下部是锁芯扁钢条的驱动孔,以及反锁拨杆

楼下继续看配件

楼主:
配件不多,先看电池包
二维码是说明书和小程序

另一面是电池包参数

边上有个microUSB插口和指示灯,充电用的

IC卡,自带1个,送了4个

锁芯,看钥匙样子也确实是C级的

安装配件,安装时需要根据自家门的情况酌情截短

配的锁体,但锁舌挡片和偶的门不匹配

锁具、锁芯及配件组合的样子
开关动作还是很流畅,没问题

最后测下电池的充电电流

电流还不小的,容量只能下次用光后再测了

这把智能锁主体结构主要是铸铝及冲压铁皮,强度应该还是可以的
就是部分塑料件的表面做工不行,导致质感差点

拆解详见后续帖子,大家记得继续围观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523-1-1.html

康廷Q8智能锁之3:安装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2768-1-1.html

网友A:
好便宜,可惜供电口是microUSB接口的。

网友:
智能锁具大同小异,现在已经是成熟产品了,便宜的也有人脸识别,几百元还包C级锁芯。高端的无非就是带NFC,带指静脉开锁,带家庭网关。带本地录像存储。

网友:
元首爱心满满啊,干脆直接装一个带音频检测的: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然后门就开了。。。

网友:
元首厉害了,真是个专修小能手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可靠性怎么样呢,

网友:
看着还行,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东西这么贵吗?之前社区还免费装,怕不好用没有要。

网友:
万能的元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便宜,可惜供电口是microUSB接口的。

嗯嗯,自装算完不到400大洋

应急供电口偶倒是觉得没啥,反正用到的机会及少(爸妈家那锁几年都没插一次),而且要换成C也很简单

网友:
没有用过智能锁,围观围观

网友:
双摄像头拍摄2张不同角度的照片组成立体的吗?

网友:
安装的时候,天地钩记得绑好

网友:
现在的智能锁功能真多

网友:
可惜没看摄像头,想看看是真的3D摄像头还是假的2D摄像头

网友:
红外感应要是能关闭更省电,使用时触碰激活,我楼下就是安的这种,每次从他家门前过按键灯和人脸识别就会启动,又是2楼,经常听到提示电量低请更换电池。我家半自动指纹锁4节爱老公半年提示电量低,要是碱性电池就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