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主分区、扩展分区和逻辑分区,能通俗解释一下都有哪些区别吗?

楼主(2023-08-28):
主分区、扩展分区和逻辑分区
这三个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最好用通俗语言,谢谢了。

网友:
主分区、扩展分区
主分区能做系统引导启动,,扩展分区不能做系统引导启动

扩展分区可分多个逻辑分区

主分区也可分多个逻辑分区

网友:
UEFI下就没有关系了,都是主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理解:一台计算机不论有多少硬盘,必须有一个用于安装操作系统的主分区,这样操作系统才能正常引导计算机启动。主分区以外的硬盘空间可以划分为扩展分区。将扩展分区划分成若干个盘符,每个盘符就是一个逻辑分区。

网友:
同问,想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现在软件技术有跟进,其实这些概念慢慢的也就没啥用了,变成了一种说法而已,特别是GPT分区模式的普及,更是把MBR分区模式的概念模糊化了。

MBR分区模式为什么会有主分区,因为MBR分区必须要分一个带启动引导主分区,就是用于引导系统启动,所以才有主分区这种说法,因为按道理,系统要引导必须要带引导程序,变相的说这是安装系统的分区,所以叫主分区。

而硬盘分出主分区后,剩下的空间,就是扩展分区(这里对应以前硬盘小,大多只有一个主分区;现在硬盘大,多出来的分区只能扩展出主分区以外之意)就是定义除去主分区之外的区域,系统才好访问,相当于打扑克你抓到的牌,逻辑分区,就是你组合起来的顺子,炸,三带一。

网友:
硬盘的主引导记录里有个表叫主分区表
主分区表 这个表一共只有4行, 可以放 4个分区的信息,也就是最多4个主分区
如果要分4个以上的区,那就要另外建表, 另外建的表叫做扩展分区
扩展分区的表是链式存储,可以有很多, 里面记录的分区就叫逻辑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一台计算机不论有多少硬盘,必须有一个用于安装操作系统的主分区,这样操作系统才能正常引导计算 ...

MBR 年代,每个硬盘有一个主引导扇区,里面保存系统引导程序和分区数据
其中分区数据一共只有4行, 也就是可以建立4个主引导分区
也可以建立 3个主引导分区,一个扩展分区, 扩展分区指向其它扇区的分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