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为ps-2751-7H服务器电源上这两个电位器啥作用

楼主(2023-08-28):
拆了个华为 ps-2751-7H服务器电源光宝代工的,求教图上两个电位器是啥作用,调电压和电流的吗

网友:
这估计设计师知道

网友:
估计是微调某些参数的吧!

网友(2023-12-15):
左边一个是电流取样放大后电压输出微调      过流保护值。
右边一个是微调电流取样放大倍数的

网友(2024-04-06):
难的不是调压调流,是拆除限压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