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有没好用的定位器推荐?多谢

楼主(2023-08-28):
买了辆新电瓶车,有没好用的定位器推荐啊?前几年论坛推的那个现在还可以续费使用 么?

附带发一个好用的把内存虚拟成硬盘的软件,可以把谷歌chrome浏览器缓存设置过去,提高速度。
方法1 命令行 修改users后的用户名 注意内存盘盘符
mklink /D "C:\Users\ljq\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 z:\temp
方法2 更改chrome浏览器缓存位置 chrome快捷方式 属性 位置路径 在chorme.exe后添加  --user-data-dir=z:\temp

网友A:
小黄鱼 行车卫士 三十多块  中国移动出品 无限制短信提醒,需要自己搞一张流量卡,支持移动联通制式2G信号

网友B:
有的地方政府免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 行车卫士 三十多块  中国移动出品 无限制短信提醒,需要自己搞一张流量卡,支持移动联通制式2G信号 ...

不错 我去看看

网友C:
买个二手小天才手表改成外接电源,比什么定位器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地方政府免费装

当地没这个活动了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092-1-1.html隔壁就现成的,35一年!换药是吗自行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小天才手表改成外接电源,比什么定位器都好。

这是个好办法,动手能力强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好办法,动手能力强的可以

成本太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小天才手表改成外接电源,比什么定位器都好。

这个方法太好了

网友:
小天才的估计比较贵可以搞其他牌子的,应该便宜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 行车卫士 三十多块  中国移动出品 无限制短信提醒,需要自己搞一张流量卡,支持移动联通制式2G信号 ...

联通2G信号,我这边2年前就停掉了

网友G:
电话手表的方案自然好,但是容易坏,也是需要插卡的,同样的成本可以搞个苹果AIRtag,像钮扣一样的,粘贴到隐蔽的地方即可。不插卡,但是需要你有苹果手机,好处是不需要交平台和流量费。永久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通2G信号,我这边2年前就停掉了

不是还有移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话手表的方案自然好,但是容易坏,也是需要插卡的,同样的成本可以搞个苹果AIRtag,像钮扣一样的,粘贴到 ...

是个好方法,有个国产的airtag平替 只有蓝牙连接的 3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092-1-1.html隔壁就现成的,35一年!换药是吗{:01 ...

就是需要这种 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还是移动的行车卫士最稳定,平台费全面,只要流量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 行车卫士 三十多块  中国移动出品 无限制短信提醒,需要自己搞一张流量卡,支持移动联通制式2G信号 ...

这个好,去了解一下。手边正好有一张联通的流量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小天才手表改成外接电源,比什么定位器都好。

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 行车卫士 三十多块  中国移动出品 无限制短信提醒,需要自己搞一张流量卡,支持移动联通制式2G信号 ...

2G信号逐步关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