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为什么SSD不开放工作模式选择给客户?比如工作在TLC,MLC,SLC自由切换

楼主(2023-08-28):
有个想法,据说TLC完全可以在MLC模式或者SLC模式下工作。我们知道TLC P/E 次数少,可能是由于其浮栅上的电压分隔更细,这样,小的绝缘损失就会导致数据容易出错,而MLC只分隔成4个电压等级,SLC甚至只需要判断一个电压等级,那么等效寿命就要长不少。为什么不给用户开发这个切换功能呢,比如TLC用久了,客户就切换到MLC模式下用(损失三分之一容量),甚至到SLC模式下用(损失2/3容量),这样客户也可以在容量和速度(可靠性)方面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模式,这样不是挺好么,为什么厂家不推出这样的模式,是有什么难点么?

网友:
因为客户不愿意做选择题。

网友A:
假如我是厂家,我生产的TLC盘…容量大…价格便宜…大家都爱买。而且寿命短…三五年我又可以再卖一波…你们都搞slc了…十来年了都不来找我买盘…我吃什么喝什么

网友:
难的是控制返修,售后成本太高。

网友B:
根据市场来讲,普通用户根本用不到颗粒寿命用完那天,哪怕TLC,QLC,正真在乎它是SLC MLC TLC,什么主控,掉不掉速的用户并不多,as ssd跑分高就行

网友:
这个,估计市场推广不划算吧!早有想过,市场也推过类似的模式,就是用tlc模拟slc

网友:
商家又不是做慈善的,一直用不坏,他怎么赚钱

网友:
用太久厂家就倒闭了,策略报废

网友:
1TB的固态写到600TB的数据量还活着,普通人能用半辈子了,谁tm在乎你是TLC、SLC、狗屁LC的???

网友:
給客戶的選擇越少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如我是厂家,我生产的TLC盘…容量大…价格便宜…大家都爱买。而且寿命短…三五年我又可以再卖一波…你们 ...

厂家喜欢,,客户可能不喜欢,,,数据无价,盘有价

网友:
SLC有啊,做缓存用啊。都是自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喜欢,,客户可能不喜欢,,,数据无价,盘有价

在乎数据的谁用SSD……用户在乎的是速度快。容量大…还便宜

网友:
当年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好像实现了一些。

网友:
会有大量用户退货,说是用着用着容量就突然缩水了

网友:
这样的话,电脑城的小哥哥就有新活了。

网友:
那t他的ssd怎么卖上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市场来讲,普通用户根本用不到颗粒寿命用完那天,哪怕TLC,QLC,正真在乎它是SLC MLC TLC,什么主控, ...

咸鱼上一大堆写废的QLC闪存盘,而且会变成今后的主流。

网友:
除非销售协议写明售出不退然后你还能接受这样的协议,本来存储现在价格就低利润也低,售后量一大不但费用高口碑也会跟着完蛋,商家是做生意谋生存,不是发烧友......

网友:
1)现在新颗粒基本都是只支持TLC/QLC切SLC,对后端来说只是一个命令的事情,除非原厂有其他后门去转MLC,但没有给下游提供;
2)随时切换你想的简单,只要里面放了数据了就是一个难题,必须要有相当大的RAM或者相当多的空闲块去做,后端和FTL表示这活干不了,除非你肯将数据先全部拷贝出来,然后类似“重新开卡”,再把数据放回去